~~~~~~标题要醒目~~~~~~如何增加续航,大神现身吧!

楼主(2016-04-13):
机架:
电调:铂金30A*4
电机:朗宇3508 KV700 * 4
飞控:PIXHAWK,带电流计;M8N_GPS,XROCK 500MW 数传
图传:600MW创兴科,带蘑菇头
电池:酷点5200 4S 25c
云台:华科尔 G-3D
相机:山狗SJ7000
起飞重量1.9KG,为什么续航只有9分钟左右,求大神给与指导意见,续航能到15分钟!

网友A:
这个配置,最少续航15分钟,估计电池有毛病,或者桨配的不合适,对了,电池到3.4V再下来。

网友:
机架到底是多大  浆是多大?  十多分钟续航应该是有的啊

楼主:
1260碳纤维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最少续航15分钟,估计电池有毛病,或者桨配的不合适,对了,电池到3.4V再下来。

用的是1260的炭纤维桨

网友B:
桨小了,用能支持的最大桨,上6s电池或者4s一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小了,用能支持的最大桨,上6s电池或者4s一万试试

好的,用1w 4s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用1w 4s试试

要长续航必须换大桨,光换电池达不到最高效率的

网友A:
大机架,大电机配大桨!大电池外加使命减重!

网友A:
就你这配置,只要电池没毛病,15分钟没问题!

网友A:
我的配置,电机和你一样。用的1355碳桨。4s5500电池,只能飞9分钟。起飞重量2300g左右。这个配置,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有人说能飞15分钟,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四轴飞行器续航时间长的主要办法就是,大桨配小kv。我加你好友了。大家一起聊聊。

网友A:
4s10000电池飞19分钟。

网友:
我的配置差不多,650Sport、V3508 580KV、PIX、挂Gopro、4S5000mah 起飞重量大约在2.3KG左右也有13分钟3.6报警下来回压3.75V。以前用S500的架子比我现在的轻,续航15~18分钟。
楼主考虑桨和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
试试用6S动力改3300毫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电机和你一样。用的1355碳桨。4s5500电池,只能飞9分钟。起飞重量2300g左右。这个配置,我觉得时 ...

网友:
碳纤维浆比塑料混碳纤维玻璃纤维的耗电很多
我的450 尺寸的机器 750kv 4s 用 1050 Graupner 比国内仿的1050碳纤维 多悬停90秒
1.9kg 10寸浆 5200mha 安全也就12-13分钟
5000 的 10分钟左右

网友:
我之前测试过8种10寸,9寸的浆. 最后是仿DJI的9045高速浆效率最好. 其次就是几块钱一对的1045浆. 而其中两种碳浆, 可能是因为仿造的原因, 性能非常差, 效率比1045差了20%.
你的状况可能和我测试的情况类似.

但你的飞机太重, 就算用效率好的浆, 电池放到3.5以下, 最多也就15分钟吧.
我的小飞机, 安5400的3s电池, 980克, 悬停可以27分钟, 大动作飞行能飞23分钟以上.
关键还是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