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250旋翼头的桨夹轴向一毫米的虚位的疑问

楼主(2016-04-13):
向各位朋友咨询一下,新买了飞越的250无副翼旋翼头,发现桨夹可以在横轴上左右滑动一到两毫米,刚开始还以为是螺丝没锁紧,后来使劲拧紧了还是存在轴向的巨大间隙,是我买到次品了?还是设计失误?还是出厂错装漏装了?

楼主:
就是这样设计的 飞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设计的 飞行没问题

纳尼?这么奇怪的设计,我还以为少给我装了止推轴承呢,今天找到包装里面的图纸一看,也没止推轴承

网友:
这是少了配件吧 怎么会是正常   垫圈有那么软么

网友:
副厂机需要自己动手 不想动手买原厂 轻微空隙加垫片就能解决

网友:
加垫片吧,这种问题喜闻乐见

网友:
飞跃的件就是如此,精度差

网友:
小型直升机本身飞起来就飘,对机械精度要求就要高一些,副产备件都要精调之后才好用的。

网友A:
这个没有影响的,相反比天龙之类的更耐用,关于这个问题,之前有贴字说过,我这样飞了一年多了,上次炸鸡居然横轴都没弯,那种亚拓或者天龙的旋翼头,炸鸡必坏横轴,我还因为断轴射过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影响的,相反比天龙之类的更耐用,关于这个问题,之前有贴字说过,我这样飞了一年多了,上次炸鸡居 ...

感谢回复!这样我就放心用了!昨晚研究两个小时也没解决,还以为装错件了呢

网友:
我也有這情況,拆開檢查零件齊全,飛行又無問題,所以也沒有理會!

网友:
就是这样的,我当初也有或者疑问,后来证实就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既然大家都说是正常的,那我就放心用吧!这么独特的设计确实让我不安了一阵子

网友:
我的也一样,不过我不认为是故意设计的,太不合理了

网友B:
现在还有飞越250买吗?我找了好多家都说没有了

网友C:
This is Tarot design - gap between blade grip and hub is normal and nothing to worry about.  Helicopter flies fi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飞越250买吗?我找了好多家都说没有了

有啊,宝宝搜 天龙2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啊,宝宝搜 天龙250

装好了没 飞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好了没 飞起来怎么样?

早就飞起来了,看我一两年前的帖子。只是以前炸坏了旋翼头没有玩了,最近买了新旋翼头修复,估计周末可以调试好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is is Tarot design - gap between blade grip and hub is normal and nothing to worry about.  Hel ...

thanks for your post. i have never seen such design before ,since it was born to be that  and  guys  here have tested it ,  i will also try to treat it as normal design

楼主:
飞越有意这样设计的,以前在飞越专区讨论过,现在哪里只剩下多轴帖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就飞起来了,看我一两年前的帖子。只是以前炸坏了旋翼头没有玩了,最近买了新旋翼头修复,估计周末可以 ...

用什么电子设备 求介绍,天龙250 貌似现在他报上面70元一台空机 有副翼的?然后你就改了飞越250的旋翼头对吗

网友:
仔细检查,总会发现问题(检查横轴橡胶垫圈或可以升级加宽)

网友C:
引用 楼主:
thanks for your post. i have never seen such design before ,since it was born to be that  and  guy ...

I have this head for a few years, it flew fine.  Then I switched to Align DFC head.  Last year, I went back to Tarot head a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电子设备 求介绍,天龙250 貌似现在他报上面70元一台空机 有副翼的?然后你就改了飞越250的旋翼头 ...

70块钱的不是天龙的,70块那个我买了一套回来做配件,尾巴可用,机身可用,旋翼头我用的飞越,你买天龙无副翼的空机就行了,配置嘛,天龙的电机,好赢20a电调,kbar加卫星,斜盘es08de,锁尾思凯利的x3v配的锁尾舵机,你也可用用450通用的锁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I have this head for a few years, it flew fine.  Then I switched to Align DFC head.  Last year, I  ...

i prefer to  DFC head for its less components , little  helicopter as  250size is sensitive to weight.  so 5g static weight is worth spending time to lose , not even mention rotary component of  head . less high speed rotary component brings more efficiency.

网友:
不能有虚伪位的。楼主你要加装横轴垫圈的。飞越的飞机我以前也飞过,确实也很不错,炸机成本特别小,飞起来无压力。买几对不同厚度的横轴垫圈,把间隙补偿掉,要求大桨夹两边都不能有间隙才可以。祝爽飞。

网友:
就是这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