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的摄像头一般如何固定?

楼主(2016-04-13):
螺丝?双面胶?
摄像头外形尺寸与机架尺寸不完全相符怎么办?

网友A:
尺寸完全不相符,用手调好位置,然后用热熔胶填缝粘上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用摄像头固定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完全不相符,用手调好位置,然后用热熔胶填缝粘上就行了

这样坏了不好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摄像头固定座

请问什么样的?新手不懂。

网友:
自己DIY了个自稳云台,防止机身大幅度倾斜时看地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样的?新手不懂。

网友:
穿越机附件越少越好,反正都是要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