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学

楼主(2016-04-13):
新手从哪学起?

网友A:
看你想学什么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想学什么飞机了

多旋翼

网友A:
想学多旋翼建议你搞个普通的小穿越机开始,当然了,模拟器里面的多旋翼必须要悬停和航线过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学多旋翼建议你搞个普通的小穿越机开始,当然了,模拟器里面的多旋翼必须要悬停和航线过关才行

嗯嗯,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