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改造完工

楼主(2016-04-13):
计划电子部件内置已完成,先看原型,再看改造后,最后还有加装自己前两天DIY的
云台摄像头的效果

网友:
这机架怎么样?

网友:
这电池是卧底啊

网友:
个人觉得改造完事后强度降低了,应该不如原来的耐炸,而且分电板外置及电池将来会是隐患,且加了云台,在穿越上不适用还增加了重量和故障点,慢速飞可以,快速穿问题要不少!你应该是想做一个小型穿越加航拍机,但愿你的改造是成功的。

网友A:
瞎折腾,以前我也是像你一样,把什么都塞穿越机肚子里,重的要死而且极不耐炸。现在我想通了,穿越机要的就是耐炸和维修简单。你这样搞还不如买个大机架玩航拍。祝你早日想通,爽飞爽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瞎折腾,以前我也是像你一样,把什么都塞穿越机肚子里,重的要死而且极不耐炸。现在我想通了,穿越机要的就 ...

有道理

网友:
也是,穿越机,不是一次搞定的工程,需要不时的修修补补。也想过把外观整得清爽些,但也就有被便于修补的原则。

网友:
摄像头还带舵机啊。。。。

网友:
壕!给云台用这么好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