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充电器端头的插口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6-04-13):
请教A9充电器端头那一个单独的插口是干嘛用的?

网友:
我记得在A6上面这个端口是接保姆用的,A9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A6是保姆用的,A 9的保姆和A6保姆不一样吧,我有A6保姆在A9上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6是保姆用的,A 9的保姆和A6保姆不一样吧,我有A6保姆在A9上不能用

我的保姆可以用

网友:
接保姆用的

网友:
保姆用的

网友:
保姆接口,a9没有专门的保姆,用的是a6的保姆。a9分旧版和新版,保姆不能用和a9新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