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机电池的选择???

楼主(2016-04-13):
怎么选择植保机是用12s的电池还是6s的电池?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希望各位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是不是看个电机的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看个电机的工作电压?

不知道呢?求解答

网友:
主要是根据选用电机的工作电压决定的,市面上没有通用的12S锂电池,通常是把2块6S锂电池串联,而达到12S锂电池的工作电压

网友:
要看你的电机电调支持12S还是6S?

网友A(2016-05-17):
看电机电调做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机电调做工电压

学习了

网友:
酷点电池厂家。有需要植保电池的可以加qq3389984663 私聊 是一款性价比高的电池

网友:
电调支持多少就用多少,可以并联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