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螺距问题

楼主(2016-04-13):
往上推最大 鸡头往左边旋什么回事呢

网友A:
尾巴锁不住了。
原因1 螺距太大
       2 转速太低
       3 感度太低
       4 马达太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锁不住了。
原因1 螺距太大
       2 转速太低

对啊好麻烦

网友:
多少都有一些的,毕竟感度和转速的补偿都会滞后延迟~

网友B:
k8 v8 尾巴有螺距补偿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 v8 尾巴有螺距补偿设置

调多少呢

网友C:
螺距/尾舵 補償設置 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尾舵 補償設置 呀

参数多少呢

网友C:
這個要自己逐步加上去的,每架直升機都不一樣,

就好像尾舵感度,都是自己根據實際情況或加或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要自己逐步加上去的,每架直升機都不一樣,

就好像尾舵感度,都是自己根據實際情況或加或減的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要自己逐步加上去的,每架直升機都不一樣,

就好像尾舵感度,都是自己根據實際情況或加或減的

x3一般设置多少补偿

网友D:
1.增加转速
2.增大螺距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增加转速
2.增大螺距补偿

多少为好

网友E:
不是补偿的问题,检查尾推行程

网友:
用定速,油门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补偿的问题,检查尾推行程

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
还有就是电池瞬间电压被拉低的太多,
螺距太大,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增加转速
2.增大螺距补偿

我之前用默认值22,尾巴会甩,调成28以后就不甩了,机子是chase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