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 50a v3 电调是如何定速的?

楼主(2016-04-13):
好赢 50a v3 电调是如何定速的? 我用的是黄K8陀螺仪,电调上的RPM插头不知接到哪里。不接RPM是否能实现定速。请有经验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A:
小黄k8陀螺是没有定速功能的,建议用50A V3的储存定速进行定速,定速效果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黄k8陀螺是没有定速功能的,建议用50A V3的储存定速进行定速,定速效果也挺好的。

回答正确,请坐下~

网友:
先把电调设置成储存定速模式,把普通飞行设置成油门P直线,找一个你电池中最好的一个到空地上通电把螺距推到中点螺距0度,打开熄火开关等飞机原地转动11秒后就完成定速标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黄k8陀螺是没有定速功能的,建议用50A V3的储存定速进行定速,定速效果也挺好的。

RPM 这个插头是可以不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RPM 这个插头是可以不用的吗?

可以不用的,这相当于是电机的转速信号线,放在一边就行。这根线只有用陀螺仪的定速才用(因为陀螺仪需要知道电机的转速值),用电调本身的定速或者不开定速时是用不到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