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捣腾465I 皮皮机 ~

楼主(2016-04-13):
莫名想改换成皮皮机!一步一步来。。。

试机!有点紧! 震动还好!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zNDc0MjI3Mg==.html

网友A:
這樣不好,

應該把直升機改成有兩個尾巴,一邊是齒輪傳動,一邊是皮傳動,

這樣才是 PERFECT

网友:
反正阳台侠技术牛

网友:
飞啥都一样

网友:
广东的阳台哥,顶顶

网友:
皮带机阻力大,没轴机飞的爽!!

网友:
这飞机调的简直是静如止水

网友:
侠客推荐,必属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不好,

應該把直升機改成有兩個尾巴,一邊是齒輪傳動,一邊是皮傳動,

很容易互换使用!

网友A:
你換來換去,

我告訴你,那些螺絲,及螺母,

扭得多的話,就要換的,這些航模螺絲,不管多好質量,都一樣的,

結果就是,你自己找麻煩,哈哈哈哈

我兩台固朗的,都是皮傳,亞拓的,都是軸傳,都不會換來換去,

可能是我怕麻煩啦

我打算在房裡飛 700 ,拍視頻上傳,打敗陽台俠,我要做睡房俠

网友:
不是直驱不舒服

网友B:
请问下,你用的是碳纤维的传动杆吗,买的成品还是长杆子回来自己截短的,我是480,只有买长杆子回来自己截短,但买的杆子经常不直,有没有好商家推荐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你用的是碳纤维的传动杆吗,买的成品还是长杆子回来自己截短的,我是480,只有买长杆子回来自己 ...

  当初为了协调! 直接买的YT450L的尾管和配套的轴杆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初为了协调! 直接买的YT450L的尾管和配套的轴杆用!

你图片上的那个单独的传动杆不是碳纤维的吗,亚托450L的不是那种传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片上的那个单独的传动杆不是碳纤维的吗,亚托450L的不是那种传动杆

  图片上是轴传机用的碳纤尾舵机拉杆! 由于换用皮传!尾管387mm左右! 对应的尾舵机拉杆的长度适当要短4mm左右! 就另做了一根和皮传机尾管对应的碳纤维拉杆用!  不是尾管里的轴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是轴传机用的碳纤尾舵机拉杆! 由于换用皮传!尾管387mm左右! 对应的尾舵机拉 ...

哦,那是我看错了,我还以为用的是菲奈家的那种碳纤维的传动轴头子+杆子

楼主:
也有一体碳纤维杆! 没敢用!

楼主:
直驱有直驱的好处!但通用性不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換來換去,

我告訴你,那些螺絲,及螺母,

期待你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