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大螺距低油门省电 ,还是大油门低螺距省电飞得时间长

楼主(2016-04-13):
如题,450pro飞得3s动力,请教大螺距配合低油门省电, 还是大油门配合小螺距省电飞得时间长?       另外大家飞450悬停点油门和螺距大概都是多少呢?   还有3d油门

网友A:
没有螺距再大油门也飞不起来,油门螺距设定看实际情况。每个人飞需要的动力是不一样的。找个身边的模友给你参考

网友B:
想飞的时间长 ,用6S电机  + 3S电池 +   360mm桨  ,  航线十分钟妥妥的,用4S电池也行。

我的450L 是6S动力  ,用 3S 2200MAH 能飞10半,下来 3.7

网友:
转速太低不抗风,看转速,暴力点转速3600,安静点3200,再低就不容易锁尾和抗风了。

网友C:
油门45,螺距具体没有量过,3S 2200 下来3.7,10分钟,花3S电机温热,铂金40A电调不敢碰

网友:
要想省电就低转速大螺距,但是稳定性差,机动性也差。平常悬停飞我是正5度集体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螺距再大油门也飞不起来,油门螺距设定看实际情况。每个人飞需要的动力是不一样的。找个身边的模友给你 ...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45,螺距具体没有量过,3S 2200 下来3.7,10分钟,花3S电机温热,铂金40A电调不敢碰

油门低了,调高吧,当心电调温度过高保护, 温度太高电调寿命也影响很大

网友:
以上模友所说的只能当技术,性能讨论,不要盲目模仿。小心烧电机电调。

网友:
动力配置,技术程度,飞行习惯都需要考虑的

网友:
大螺距配合低油门省电

网友:
油门最低的50多

网友D:
我的450l 6s动力,6s1500 航线14分钟,下来3.75左右

网友:
我380是6S配置,用4S2600电池,
70%定速,12分钟下来3.7-3.8

网友E:
实践中,把主流3D电直电压直接减半,然后把油门比例调到80-90%即达到基本最优航时方案。
- a. 额定6s的450电直,直接买一个3s 2200~2600mah电池(10-15分钟)
- b. 额定3s的450电直,换一个额定6s(kv减半)电机,继续再用原来的3s电池。
- c. 额定12s的600-700电直,直接仅接一个6s电池(15分钟)或者把串联的2个6s改成并联(30分钟)。
- d. 额定6s的500-600电直,比较尴尬,换个低kv电机,再配最小的马达齿

网友:
大螺距低油门、大油门低螺距,都不省电的,要搭配好才能省。

标配450,3S 2200电,一样能10分钟3D的,电池下来3.7V,电机、电调微温。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8622&extra=&page=4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想飞的时间长 ,用6S电机  + 3S电池 +   360mm桨  ,  航线十分钟妥妥的,用4S电池也行。

我的450L 是6S ...

你说的这个配置,用6S电池,能飞多长时间,悬停和航线,不做大动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实践中,把主流3D电直电压直接减半,然后把油门比例调到80-90%即达到基本最优航时方案。
- a. 额定6s的 ...

问过很多卖家,说是6S电机不能用3S电池,是这样的吗?还有,6S电机用3S电池,中间还要接其它的设备吗?直接连就行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450l 6s动力,6s1500 航线14分钟,下来3.75左右

请问,航线的话,螺距一般是多少度?还有,油门归零的时候,螺距是负的是怎么回事?油门打过中间螺距才变为正的。航线和悬停,油门曲线是0 25 50 75 100 呢还是-100 -50 0 50 100 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个配置,用6S电池,能飞多长时间,悬停和航线,不做大动作。

悬停航线 10分钟 没问题,做不了什么大动作,否则等着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悬停航线 10分钟 没问题,做不了什么大动作,否则等着炸鸡,

以我目前的水平,也做不了大动作,也没想过说要做大动作,能像阳台侠一样悬停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过很多卖家,说是6S电机不能用3S电池,是这样的吗?还有,6S电机用3S电池,中间还要接其它的设备吗?直 ...

绝对能用

网友F:
兄弟,我可是看了你的帖子,低转速长航时才入的模啊,你可要帮帮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我可是看了你的帖子,低转速长航时才入的模啊,你可要帮帮我呀。

试了就知道。

网友:
17楼正解。有试过6s电机用3s电池,90%油门,效果不错,续航时间长2200mah飞10分钟,2600mah飞12分钟,飞下来3.78v左右,电机电调都是温温的,飞悬停,低速航线够用,而且飞机不那么贼(不过风大不行,转速低,控制弱)。6s电机搭配3s电池电流小,转速低,没问题;3s电机搭配6s电池不可以,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因此损失大小桨,三轴和部分轴承;应该是严重超转,很危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航线的话,螺距一般是多少度?还有,油门归零的时候,螺距是负的是怎么回事?油门打过中间螺距才变 ...

请去新手区补习功课吧。
看你的描述,你的直升机机械部分还没调好。多学习为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去新手区补习功课吧。
看你的描述,你的直升机机械部分还没调好。多学习为上

我要是知道了,也不会在这提问了。老手就是这样带新人的?看来论坛里有些人也是浪得虚名。

网友:
我感觉飞3分到4分钟就够了,再长容易精神不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要是知道了,也不会在这提问了。老手就是这样带新人的?看来论坛里有些人也是浪得虚名。

各种直升机的调教教程里面都会说到这些东西,你有完整系统的看一遍么?没有做功课就不要抱怨别人不教你!

楼主(2016-06-05):
大哥能加下你QQ吗?   看了你的帖子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