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点塞斯纳怎么避免转向舵机扫齿

楼主(2016-04-13):
只看大图
前几天帮新手魔友试飞塞斯纳,降落角度不好,一看前轮,把转向
舵机
顶扫了,我想如果把前轮拉杆连接舵机臂那里拧松些,如果降落不好拉杆可以打滑,不至于损坏舵机齿轮,这样如何。塞斯纳在天上时极度好飞,起降也简单,就是跑道要长一点,升力太充足了

网友A:
前轮螺丝本来就不适合太紧,紧了舵机指定完蛋!

网友B:
用金属舵机就不会扫了啊,前三点前轮肯定要用金属齿啊

网友B:
如果拧松那里前机轮不是很容易就偏掉么?

网友B:
还有就是多练降落,尽量后两轮先着地,前轮轻轻着地

网友C:
金属齿,,带个弹簧 可能的话 上个小的阻尼筒 当然 如果技术够好,,啥也不用

网友D:
最好的办法还是练好降落。

网友E:
前三轮降落必须后轮先着地

网友F:
第一练好技术,尽量后轮先着地。第二可以将前起的立柱后倾,缓冲一下,换跪式前起更好。

网友G:
前轮转向最好用一个独立的金属舵机,不要与尾翼共用一个舵机。

网友H:
先看看你的前起落架装配的是不是太紧或者“较劲”,各个连接点可以留一点点虚位(不要太大)但固定螺丝必须够紧,否则后果很严重。哈哈哈哈
祝你顺利

网友I:
金属舵机就不会扫了吧?

网友J:
一是换金属舵机,二是提高降落技术

网友K:
好飞场随便弄,羊肠小道般的飞地 ‘ 嘿嘿 ’你知道后果的

网友L:
后轮先着地,怎么都坏不了

网友M:
我的塞斯纳没有扫齿,但是前起落架总是歪掉。
解决方案是可以用apm飞控,降落的时候都交给他好了,不用手动干预了,机器控制的都没啥问题,很完美

网友N:
用金属舵机,把拉杆钢丝掰弯

网友O:
金属舵 降轻点

网友P:
这个没办法的,特别是联动垂尾舵机,金属的也会憋坏,建议改后三,有水泥地起降就不怕,后轮先着陆就行

网友Q:
第一金属舵机。第二后轮着地。第三降落速度一定要慢。第四对好跑道可以油门收完飘降 带点升降,速度慢了可以补点油!

网友:
拉杆长点,套两根弹簧,把舵机臂上的快调夹上。拉杆上套的顺序是这个样的:
快调(带顶丝,需锁死)→弹簧→快调(舵机不上的,去掉顶丝,可在拉杆上滑动)→弹簧→快调(带顶丝,需锁死)

网友(2016-09-19):
不懂,上图

网友:
我的前轮就是在转向臂到舵机臂中间的钢丝套一段细碳管,并用热熔胶两头涂抹固定,钢丝在穿入舵机臂前,用轮挡定位锁住,在穿入油笔芯用的弹簧,然后穿入舵机臂快接孔,再加一个油笔芯弹簧,用一个轮挡锁住。

网友:
好复杂啊,应该管用

网友(2016-11-06):
引用 网友Q:
第一金属舵机。第二后轮着地。第三降落速度一定要慢。第四对好跑道可以油门收完飘降 带点升降,速度慢了可 ...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飘降。

楼主:
最近发现起落架避震系统虚位太大也会影响着陆,已经解决。前三点降落没难度,但是设备必须牢靠,不好好加固的话再怎么温柔着陆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