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MAC上用APM PLANNER 2.0 能用数传的吗?

楼主(2016-04-13):
想在MAC上用地面站,安了APM PLANNER 2.0, 连USB没问题,但数传接上没反应,好像就没认识一样。

网友:
同求,我和你一样的毛病,求大侠指点

网友:
看来并没有什么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用的,我之前玩apm的时候,就是mac,osx10.1系统好像。
是要装一个驱动,不过一年前的事情了
刚百 ...

谢谢了,试试。。。。

网友:
这个和usb转ttl芯片有关,安装驱动也不同

网友B:
可以用,一直OK!主要就是对应芯片驱动的问题。不过最近我的数传坏了不能用了,转到蓝牙调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一直OK!主要就是对应芯片驱动的问题。不过最近我的数传坏了不能用了,转到蓝牙调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