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求助

楼主(2016-04-13):
我设置完成,解锁后电机乱转,不受控制,ONESHOT125那三个都开开了 我没办法了

网友A:
勾上 解锁时电机停转(第一个)。oneshot125是支持BL电调用的,你是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上 解锁时电机停转(第一个)。oneshot125是支持BL电调用的,你是什么电调?

小蜜蜂20A 固件没动过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了。貌似是开了oneshot之后就出现了。最后解决的方法是从新校准各个电调的油门行程。希望能够帮到lz。

网友:
motorstop要打开,然后可以开放air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