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高性价比神控 (富斯9+天飞高频头+er9x)

楼主(2016-04-13):
富斯9的性价比已经很高
如果你把系统换成 er9x, 那又多了若干高级功能
但依然存在缺点: 距离近,无失控保护
如果再把高频头换成天地飞,那么将得到一个各方面都超强的遥控器

本文是 富斯9+天飞高频头 的实践

主要就是接三根线(电源正极, 地线, ppm信号线)
========================
天飞高频头pin接口顺序

ppm   12v  空  地  空

=========================
富斯9通的高频插口上有5个针脚,从上到下是:

    1. PPM信号
    2. 空
    3. 电源正极(接电池电压)
    4. 地线
    5. 空

网友A:
没必要,frsky的高频头直接插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frsky的高频头直接插

有钱人, 我装过 frsky 的高频头, 但 frsky 接收机都比天地飞贵1倍!!

网友:
rlink也是直接插的,哈哈哈

网友B:
你忘了很重要的一点,用天地飞高频头,要在菜单ppm协议的选项那里把电平改成正向,不然高频头会出问题地

网友C:
福斯接收没有失控保护吗?我记得2通车用都有。
天地飞只有PWM接收,玩固定翼才合适,要是多轴贵也要上FRSK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忘了很重要的一点,用天地飞高频头,要在菜单ppm协议的选项那里把电平改成正向,不然高频头会出问题地

...

下面这个图,可能跟我的er9x版本不同。

我的缺省就是正向, 倒是 天飞7输出的 ppm 是负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8064
我又实验了下,不管是设置 POS 还是  NEG, 接收机的 PWM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斯接收没有失控保护吗?我记得2通车用都有。
天地飞只有PWM接收,玩固定翼才合适,要是多轴贵也要上FRS ...

自己花10元,diy个 pwm2ppm

楼主:
关于设置低于 950的 油门保护 ppm,  老外有答案。
Those are the 100% limits set by ER9X firmware. To set lower throttle, you have to enable "extended limits" in the model setup screen (maybe called "E.limits").

网友D:
楼主,我刷了固件,全是原厂配件,距离能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刷了固件,全是原厂配件,距离能有多远

固件跟距离没有关系。 距离取决于高频头, flysky高频头能到500米以上, 但300米就会出现间隔的失控(持续时间大概2秒)

网友E(2018-04-04):
pcm9x 可以用富斯9 的高频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m9x 可以用富斯9 的高频头吗?

  没听说过这个遥控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听说过这个遥控器

JR PCM9X  我试了,可以用。搞了半天是对频没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JR PCM9X  我试了,可以用。搞了半天是对频没对上。

一般高频头 有开关, 有 + - 有 ppm 信号就可以使用和对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高频头 有开关, 有 + - 有 ppm 信号就可以使用和对频

我也喜欢瞎折腾,FS9 折腾用上用JR FM 高频头天地飞FM 接收机,有折腾用上了FUTABA FASST 高频头,FASST 接收机,还想折腾个JR DMSS 的高频头。请问ER9X 用什么软件编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喜欢瞎折腾,FS9 折腾用上用JR FM 高频头天地飞FM 接收机,有折腾用上了FUTABA FASST 高频头,FASST  ...

Readme 里面不是写了吗?   命令 apt-get install avr-gcc avr-libc gcc avrdude libusb bulid-essential ruby   安装编译工具

Build and Program Instructions
Full programing instructions Flashing the 9x by Jon Lowe.
Required libraries avr-gcc, avr-libc, gcc, avrdude, libusb, bulid-essentials Ubuntu/Debian commandline: sudo apt-get install avr-gcc avr-libc gcc avrdude libusb bulid-essential ruby
Building from Source First checkout using svn: svn checkout http://er9x.googlecode.com/svn/trunk/ er9x Enter the src/ directory. To make the standard version type: make To make the JETI DUPLEX enabled version type: make EXT=JETI Windows Compile Tutorial by Telemachus.
Flashing (you may have to run as admin to access the USB port in Linux) To write the FW: make wflash AVRDUDE_PROGRAMMER=usbasp To write the EEPROM: make weeprom AVRDUDE_PROGRAMMER=usbasp To read FW: make rflash AVRDUDE_PROGRAMMER=usbasp TARGET=backupflash To read the EEPROM: make reeprom AVRDUDE_PROGRAMMER=usbasp TARGET=backupeeprom Make sure you replace "usbasp" with the name of your programmer. To list available programmers type: avrdude -c ?
make targets
  • make all (default): build the source
  • make clean: Remove compiled files and directories.
  • make wflash: Write flash (program) memory.
  • make rflash: Read flash memory.
  • make weeprom: Write eeprom.

网友:
看来这个折腾有点大,遇到困难请楼主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