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V4 130HV的一点感受(以上视频)

楼主(2016-04-14):
大家很多人都在观望着好赢的V4 ,都在问效果怎么样,是不是真的那么好?那就等小弟来说一说吧。测试的机型:杂交的飞机,机身是MD-600大改,旋翼头是狗6的,尾波是嘉迪700用的,大齿用的是亚拓700的112T,电机齿是12T的,尾巴是655,斜盘是700H,电调的BEC开的是6.2V,电机我随手拿的KDS 4725,这个电机被很多人所抛弃,因为飞700很无力气,所以我就捡来飞600啦,大桨是杂牌的620大桨,电池是4000的,内阻都是在2.4左右的非品牌电池,都是很随便的配置了。定速2480转,就是85%的油门,实际飞行下来的效果真心不错,连续侧摆和立摆下来,可以看到电池的最低电压是36.4V,但是定速依然很牛逼,在连续的正负螺距的变换下转速依然很好,手感一流。后来也换了3000的电池飞,那个手感简直就是暴力,定速依然很爽。电调的散热很快,这个归功了那个庞大的散热片,比电机凉快得很快。这个电调除了定速好是一个优点外,还有一个大大的优点就是支持14S,14S有什么好处呢?高压低电流,扭力更加好,等有时间了再进行空中3D状态下的转速的测定和14S的测试

望穿秋水,终于来了

望穿秋水,终于来了

来个正面的

来个正面的

开盒子

开盒子

附带的配件,还给了2条黑色的扎带,2段热缩管,很体贴的

附带的配件,还给了2条黑色的扎带,2段热缩管,很体贴的

贴纸

贴纸

底壳是塑料的,可以减轻重量,同时还有4个固定电调的孔,孔里还有胶圈,这个能减少机身的震动传到电调上, ...

底壳是塑料的,可以减轻重量,同时还有4个固定电调的孔,孔里还有胶圈,这个能减少机身的震动传到电调上,  ...

从缝隙重能看到里面的做工很好,不愧是国货中的精品

从缝隙重能看到里面的做工很好,不愧是国货中的精品

来个正面的对比

来个正面的对比

长度却短很多

长度却短很多

线的长度,足够长了

线的长度,足够长了

JJ的外貌

JJ的外貌

调机测转速中

调机测转速中

我的侧转速的办法,这个是反光纸

我的侧转速的办法,这个是反光纸

调机定速度数据

调机定速度数据

起飞的重量

起飞的重量

强大的外场冲能飞到吐血

强大的外场冲能飞到吐血

电调的安装位置

电调的安装位置

电池的最低电压

电池的最低电压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数据来的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数据来的

连续侧摆三分钟下来的杂牌电池的电压,看到很不平衡

连续侧摆三分钟下来的杂牌电池的电压,看到很不平衡

才飞了2个起落天就变黑了

才飞了2个起落天就变黑了

飞机师这样出外场的

飞机师这样出外场的

下雨回来放车库,等待时机再飞

下雨回来放车库,等待时机再飞

测试的飞机

测试的飞机

为了方便看各个数据电调就这样装了,其实是可以放平装的

为了方便看各个数据电调就这样装了,其实是可以放平装的

楼主:
周末飞完后等到周二中午有时间了再去测试,这一次把电机换成老款的蝎子4035(原来是630KV的电机后改560KV粗线),这个电机几乎是飞600的标砖配置了,大奖换成KDS的600大桨,电池用3000的,已经2年的电池了,内阻很大,也差异较大了。其他的不变。换了3000的电池,重量轻了,就是一头小暴龙,刚开始还适应不了。飞完下来我惊讶了,大家都知道定速对电池的要求高,电池的电压变化大的时候对电调的要求就很高,但是我在飞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转速有什么的波动,依然很好,估计换了男爵等的好电池就会更加爽的。很期待在14S下的定速和扭力 这个是小弟的一点个人感受,希望能给大家有一点帮助。

鼓得厉害的电池

鼓得厉害的电池

内阻差异很大了

内阻差异很大了

最老款的蝎子

最老款的蝎子

电池的最低电压

电池的最低电压

连续侧摆下来的温度

连续侧摆下来的温度

差异很大的电池

差异很大的电池

极度不平衡电池

极度不平衡电池

网友A:
电池算平衡了,压差没1v都不叫不平衡

网友B:
顶 !
好的电调搭配普通的电池内阻大的电池就可以发挥好的动力么?是不是楼主操作手法的辅助

网友C:
怎么感觉没有v4的160a做工好

网友:
130感觉就是160的简配版

网友D:
我是进来看视频的,居然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进来看视频的,居然没!

已经有视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 !
好的电调搭配普通的电池内阻大的电池就可以发挥好的动力么?是不是楼主操作手法的辅助

哈哈,我不是高手,手法渣渣的,只会2个动作就是立摆和侧摆,手法不好只能靠强大的动力来弥补了,所以一个强劲的电机和一个稳定的电调就是必须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没有v4的160a做工好

没有160A的,无法对比,不过不过通一个厂出来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对比其他的电调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关键还能有保修往死里操都不担心了

网友E:
换个亚拓mx850电机,才能测出结果,kds电机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亚拓mx850电机,才能测出结果,kds电机没劲!

哈哈,你看我的视频就知道很爽啦

网友:
很给力的测试!

网友:
最大电流269,有点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算平衡了,压差没1v都不叫不平衡

我还没见过1伏差的电池组呢,电池充满才4.2伏,1伏压差什么概念,哈哈3.2伏吗,那单体都放不出电来了

网友F:
前辈你好,我的新好盈铂金160A V4怎么没有缓启动呢?我的搭配:雷虎E700,MB,Fu R6208,Fu的BLS275斜盘/276尾舵,天蝎星4235-520kv,好盈160 V4。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前天首飞成功!但是前天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油门轻轻推到起步大小电机就突然起步,以至于大桨被甩歪、机尾被甩歪掉,当时没太在意毕竟是飞机首飞我还以为是设置问题。
       然后昨天鼓捣了一整天就是在研究这个问题,发现确实是电调有问题,这个好盈铂金160A V4,没有常规功能下的缓启动。它有四个工作模式:固定翼、直升机线性、直升机定速精灵、直升机定速存储。我飞的是直升机,当然是工作在直升机模式了。在线性模式下,油门推到5%左右电机没有缓冲瞬间起步,以至于飞机甩尾(机尾猛向右甩)、甩桨,不得不在大桨转速上去以后打方向再把机尾修回来,这恐怕就不对了吧?没听说过哪个直升机电调是这样的。我的450L上用的好盈铂金50A V3都能正常缓启动,这个160A V4为什么不能?
       然而设置到两个定速模式缓启动就莫名其妙地有了,而且电机起步过程非常平缓,平缓到你喜欢得不得了。
       昨天刚开始以为是电调和MB不兼容,因为我的系统在Fu 的 Bus模式下工作,于是干脆把电调线拔下插到接收机第三通道,问题依旧;以为是电机驱动频率、进角设置不对,然后又调了n多组频率和进角,问题依旧;以为是油门没有校准好,完全按照说明书重新校准了油门行程,问题依旧;以为是遥控里的油门曲线设置不对,又重新设置了油门曲线,问题依旧;以为是电调程序版本有问题,于是升级了最新版本,问题依旧。。。搞到这一步我实在是没辙了。。。第一次买这么贵的东西,唉。。。我的退伍费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辈你好,我的新好盈铂金160A V4怎么没有缓启动呢?我的搭配:雷虎E700,MB,Fu R6208,Fu的BLS275斜 ...

用定速模式不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定速模式不就好了吗?

定速模式不习惯,我是刚刚油改电。。。另外有时候喜欢飞航线个人感觉定速飞航线太费电。。。

网友: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配合亚拓800MX电机用在亚拓700上

网友H:
里面有一项可以设置缓起时间的,时间越长启动越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里面有一项可以设置缓起时间的,时间越长启动越慢

试过了。那个仅限于调整精灵和存储两个定速模式下的缓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辈你好,我的新好盈铂金160A V4怎么没有缓启动呢?我的搭配:雷虎E700,MB,Fu R6208,Fu的BLS275斜 ...

这个还真没有留意哦,用好赢都是看上它的定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过了。那个仅限于调整精灵和存储两个定速模式下的缓启动。

会不会弄成固定翼模式了?说明书里写到直升机模式是有缓启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有留意哦,用好赢都是看上它的定速的。

嗯嗯!谢谢回复。。。看来是我购买以前没有了解清楚就草草买下了。。。不过我还是觉得线性模式下不能缓启动不太顺心,因为我刚刚油改电,比较习惯以前油直的飞法。说明书中讲的“线性模式下以较柔和方式启动”这个柔和度还是不够啊,这个模式下启动电机会严重甩桨、甩尾。下午与好盈厂家联系上了,厂家方面说他们也在改进固件中,到时候说不定会在线性模式下也能更加柔和地启动。
至少在我的铂金50A V3上面线性模式下启动的柔和度是够了,不至于甩桨、甩尾,(载机是450L)。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亚拓mx850电机,才能测出结果,kds电机没劲!

楼主用的是600桨,用个700级的电机去飞,足够强劲了。

网友:
手机拍的视频?咋这么小的,难道是我电脑屏幕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嗯嗯!谢谢回复。。。看来是我购买以前没有了解清楚就草草买下了。。。不过我还是觉得线性模式下不能缓启 ...

油机也定速啊。。嫌费电设定定速低一点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油机也定速啊。。嫌费电设定定速低一点就好了啊。。

恩恩!谢谢指导!

网友J:
引用 楼主:
周末飞完后等到周二中午有时间了再去测试,这一次把电机换成老款的蝎子4035(原来是630KV的电机后改560KV粗 ...

老手,很好奇你摩托车上怎么给电池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手,很好奇你摩托车上怎么给电池充电的

这个是电动车,用一个60V转27V 60A的电源带308冲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动车,用一个60V转27V 60A的电源带308冲电的

66666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