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选电调【感激】

楼主(2016-04-13):
飞控cc3d,电机用银燕2204一代,电调用银燕BL12A,还是乐天15A好?银燕的带bec,是不是就不用另外买那种带bec的分电板了?乐天电调兼容银燕电机吗?有人说4个带bec的电调不能一起给飞控供电?

网友:
乐天15a性价比高,买个bec分电板5v12v同时输出,方便以后4s。

网友A:
用乐天15A可以当20A用,一样支持4S及ONESHOT125,上一个12V 5V分电板,单路5V给飞控控电就行,不要多路同时给飞控供电,不一定会发生什么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乐天15A可以当20A用,一样支持4S及ONESHOT125,上一个12V 5V分电板,单路5V给飞控控电就行,不要多路同时 ...

朋友你上张图看看我一直不明白单路怎么个供电法?我都是4个电调直接插飞控上,一个怎么玩?给个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上张图看看我一直不明白单路怎么个供电法?我都是4个电调直接插飞控上,一个怎么玩?给个图看看。
...

不用画图,电调无UBEC的用分电板5V降压供电,有UBEC的只插一路供电,其它三路红色供电线挑出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上张图看看我一直不明白单路怎么个供电法?我都是4个电调直接插飞控上,一个怎么玩?给个图看看。
...

那还用不用外置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画图,电调无UBEC的用分电板5V降压供电,有UBEC的只插一路供电,其它三路红色供电线挑出来就是了。
...

那电调的BEC不就是多余的重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电调的BEC不就是多余的重量吗?

所以现在穿越机的小MINI电调大多数没有UBEC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VGOOD的萤火虫系列18A的32位处理器的,迪拜第二飞手现在都开始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VGOOD的萤火虫系列18A的32位处理器的,迪拜第二飞手现在都开始用了。

将来32位电调也会大行其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乐天15A可以当20A用,一样支持4S及ONESHOT125,上一个12V 5V分电板,单路5V给飞控控电就行,不要多路同时 ...

现在都流行multi-shot了125开始慢慢淘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流行multi-shot了125开始慢慢淘汰了。

是呀,所以我先收手不入设备,下次配新机再一步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呀,所以我先收手不入设备,下次配新机再一步到位

加QQ私聊2851665927

网友D:
multi-shot 好吧。。在我脑海里有多了一个新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ulti-shot 好吧。。在我脑海里有多了一个新词

这个是目前最新的遥控信号了,目前是最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目前最新的遥控信号了,目前是最快的。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VGOOD的萤火虫系列18A的32位处理器的,迪拜第二飞手现在都开始用了。

很厉害的样子,淘宝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QQ私聊2851665927

在这聊我不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现在穿越机的小MINI电调大多数没有UBEC了。

乐天10A电调配银燕2204电机。呵呵,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厉害的样子,淘宝没找到~

找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