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辨轴承的好坏

楼主(2016-04-13):
如图,大桨夹拆下的轴承,感觉跟新的没什么区别
尾吧有振动,固才换了机身所有轴承

网友:
中间套个笔,用力一拨,好坏自分晓

网友:
专业上轴承是要测噪音和游隙的,需要专用仪器。

网友:
楼上解释好专业的说

网友:
起落差不多就换了

网友:
最简单的手感发涩的就换了

网友:
两个手指捏着轴承靠近耳朵,径向用力摇晃,听到响声(说明轴承的内外圈跟滚珠之间有间隙)就必须换掉。

网友A:
是什么轴的轴承,横轴上的就穿横轴,尾轴上的就穿尾轴,然后捏着轴承给一点一定夹角的力,再转动轴,看有没有一卡一卡的感觉,太卡或者扭动间隙太大,就要换了。

网友B:
450主轴轴承,几乎逢炸必换(有副翼,享受那种调机到最佳状态滴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轴的轴承,横轴上的就穿横轴,尾轴上的就穿尾轴,然后捏着轴承给一点一定夹角的力,再转动轴,看有没 ...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50主轴轴承,几乎逢炸必换(有副翼,享受那种调机到最佳状态滴手感)

哪里买的轴承,淘宝模型店的轴承都不便宜啊

网友D:
我是只要里面的铁蛋还在,就锆点油接着飞实在懒得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买的轴承,淘宝模型店的轴承都不便宜啊

有家航模实体店,清了一批库存,算是用过不错滴主轴轴承(网上不易买到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只要里面的铁蛋还在,就锆点油接着飞实在懒得拆

尾巴震动,实在没办法,换一下轴承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