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好像挂了怎么办

楼主(2016-04-14):
买回来还能连上电脑,再刷固件刷到一半就显示sytem32 out啥的 然后就成这了,红灯不亮了,只有蓝灯亮,怎么办 新新的板子

楼主:
再也连不上飞控了,驱动程序都在

网友A:
短接BOOT,重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BOOT,重新刷

谢谢 救回来了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说说怎么解决的?短接BOOT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说说怎么解决的?短接BOOT怎么操作?

短接上电

网友:
多谢指点。

问题解决了。
短接BOOT没刷成功,看了可瑞尔邹的视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固件烧录”界面,把左上角四个选项中的“手动波特率256000”项打开。果然,加载了本地固件后点再烧录固件,就成功了。

网友:
我的有一块板子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弄都不行。是板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