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JR35m接收机天线长度

楼主(2016-04-14):
如题,求大神告知,接收机为35m的rs10ds。另外,这天线用普通硅胶线替换会减弱效果么?

网友A:
我的JR RS77S 36兆的天线长98cm,用多股线就行,另外JR原装天线6-10元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JR RS77S 36兆的天线长98cm,用多股线就行,另外JR原装天线6-10元不贵。

求教哪里有卖?

网友:
标注72用的,但有100cm长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36.sZGYeH&id=42652716693

,没想到这个还有卖的,停产的东西了

楼主:
35m理论长度应该是107cm左右,JR原装具体数值不知是多少

网友A:
一般来说接收机里都有加感线圈(电感)所以用的天线比理论(1/4波长)上短

网友A:
还有,我的FUTABA 35兆接收机天线是96c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接收机里都有加感线圈(电感)所以用的天线比理论(1/4波长)上短

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的FUTABA 35兆接收机天线是96cm的。

ebay上见过有卖futaba35m天线,长度是100cm,就是没见到j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