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锂电包,关于低成本与高性价比

楼主(2016-04-14):
目前航模高倍率大容量锂电池普片很贵

追求一个大容量的场外锂电包价格居高不下

下图是我做的锂电包,选用18650电池

总容量1776wh

240节2000mah,每节3.9元

成本1000左右,重量12KG

做成了高电压74V的,加了BMS用途就多了

再加个电动车用的电压转换器就能用12V了,这些大家可以忽略

都来说说优缺点

多图

网友:
看起来像炸DAN

网友A:
觉得电池体积小,当某个失效时更换的成本较大容量电池要小。
但复杂度高了,
连接点多了,
充电模块成本高了。

总体积和重量不知和铁锂同功率的比较过没,优劣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电池体积小,当某个失效时更换的成本较大容量电池要小。
但复杂度高了,
连接点多了,

个人感觉相同单位容量电池体积都差不多,采用点焊机点焊应该不会那么脱落吧,
若果有坏的我这样想的,不用取在坏的一组再并一只
至于充电模块完全可以装成3S的用平衡充,
我装成20S有其他用处

网友B:
每节3.9元的电芯质量肯定不咋样

网友C:
中间要是坏了一节怎么办?

网友D:
这也太危险了,这种规模的药有温度监测啊,并且还要控制间距做好散热。特斯拉用的松下电芯,设计了那么多,还是有不少自燃的。

感觉做到这种大小的,直接买蓄电池得了……皮实耐操还便宜,锂离子毕竟是易燃易爆物品

网友:
直接搞个小型家用发电机 不是更好么   价格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太危险了,这种规模的药有温度监测啊,并且还要控制间距做好散热。特斯拉用的松下电芯,设计了那么多, ...

有温度检测,材料三元,暴力破坏过一只短路
没有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节3.9元的电芯质量肯定不咋样

直接从厂家拿的,选性价比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要是坏了一节怎么办?

不用管,要是严重影响平衡了,就在并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太危险了,这种规模的药有温度监测啊,并且还要控制间距做好散热。特斯拉用的松下电芯,设计了那么多, ...

铅酸真心太重了,又是个短命鬼,我这有BMS问题都不大

网友:
最好像特斯拉哪样,在每个18650上焊接一节细细的保险,那样就才安全

网友E:
做的有点专业了,一般人学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有点专业了,一般人学不来

非专业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温度检测,材料三元,暴力破坏过一只短路
没有自然

就怕万一啊……不过你这动手也是够厉害的了。安全第一啊,这个量的电池一旦着了一般灭火器都灭不了的。

网友F:
外形还可以更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怕万一啊……不过你这动手也是够厉害的了。安全第一啊,这个量的电池一旦着了一般灭火器都灭不了的。

嗯嗯,去年做的,以正常运行差不多50充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形还可以更酷点~

显示屏改成倒计时

网友G:
焊接的不错,求18650电池的出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接的不错,求18650电池的出处!

阿里巴巴

网友:
小心被别人直接抓着丢掉!!到时候谁知道会被丢到垃圾堆还是河里面或者是海里

网友:
就这个点焊,一般人就没有,也不会为了做电池单独买。

网友H:
电池没散热,参考一下特斯拉的电池组吧,把热量均衡了的

网友:
太危险了吧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I:
比较好奇的问下,不算焊接设备成本和运费的话,买这种电池和直接买板装铁锂电芯哪个便宜?
另外同样储能这个比铝塑铁锂电芯要重很多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锂聚合电芯虽然储能密度大但是也贵,而且万一破损有自燃危险……所以电包我没用锂聚合电芯

网友J:
制作和维护方便性不如大容量拆机电芯,仔细挑挑价格低至2元/ah内都有。我的电动滑板使用13AH硬包聚锂电芯,一年多了,容量保持率90%以上,性价比相当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没散热,参考一下特斯拉的电池组吧,把热量均衡了的

正常1C放电,电池内阻也并到很小很小了,所以电池本身发热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比较好奇的问下,不算焊接设备成本和运费的话,买这种电池和直接买板装铁锂电芯哪个便宜?
另外同样储能这 ...

铁理寿命更长,也要稍稍重点点,价格比三元贵得多,储能密度感觉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制作和维护方便性不如大容量拆机电芯,仔细挑挑价格低至2元/ah内都有。我的电动滑板使用13AH硬包聚锂电芯, ...

我买新的3.9/2AH,也差不多哦

网友:
12公斤,可以锻炼身体啊!

网友:
只是拿分的

网友:
密集恐惧症(为LZ细心点赞)

网友K:
可以用两年,用不坏也会失效的,还是铁的比较好些,不过楼主还是很专业的,镍片应该也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用两年,用不坏也会失效的,还是铁的比较好些,不过楼主还是很专业的,镍片应该也不便宜吧!

镍片用的0.15的镀镍钢片,选点焊机的时候弄的一波三折

网友:
吓到宝宝了

网友(2016-07-06):
下面加个轮子移动起来方便

网友(2016-11-19):
天啊   这是炸DAN吗?

网友:
用小发电机吧

网友(2016-12-26):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相同单位容量电池体积都差不多,采用点焊机点焊应该不会那么脱落吧,
若果有坏的我这样想的,不用 ...

你这样坏一个电池就相当于电阻,不仅放不出电,反而废电池

网友(2017-02-28):
怎么充电?

网友(2017-05-12):
大炸yao包,燃烧弹

网友:
为什么楼主不用动力电池?

网友:
还是磷酸铁锂电池吧

网友(2017-06-30):
请教楼主,你那个电池格子是哪里买的啊?
这样做电池包很整齐。

网友:
哈,找到了。楼主能否给个电焊机的链接或者提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