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这副翼尖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2016-04-14):
kt板太脆,自己拿木板锯了一对粘上,然后发现不知道为啥要滑跑很久才能离地,飞起来还东倒西歪的不稳定。周末调好再去试试,不行只好锯掉一半了

网友:
是有点大

网友:
竖着裁一半

网友:
楼主!把前边据一个两边向内的圆弧型就行

网友:
kt板可以了

网友:
木板太重况且你的飞机貌似是epp材质 就用tk板吧

网友:
后边就这样大 3d机的翼尖主要是为了辅助大舵量的情况下飞机的稳定性 操控性,机翼的前缘也这么大实在没必要 且速度快了这翼尖又是前后对称且没翼型容易出现震颤 损坏机翼,机翼与空气的相对作用下降 机翼效率低(好比就是吹纸的边缘会震动一样)

网友:
木板。。。。。。好沉

网友:
明显就是太大了,反而影响了气动布局……还不如不加么……

网友:
什么飞机,我一直想买这架,看国外的高手好多都是这架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