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与308duo之间的纠结

楼主(2016-04-14):
308duo外观高端大气,保修靠谱:PL8充电速度快,平衡性好,想一步到位,不知道如何选择了。各位高手,魔界前辈给点意见。

网友A:
308, 平衡性能完全没有问题,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并充”。所谓的“并充”不但没有意义而且实质上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B:
看中哪个是哪个,无所谓的,都是好充电器
并充没有啥不好的,pl8使用快3年了,最多的时候6块6s1200电池并充,并没有什么不好,
308和pl8的平衡模式并不一样,308是直接大电流充一直充到4.2,然后再平衡,有时候不同电芯之间明显可以看出压差,有的4.2过了,有的4.1几,然后再平衡,高的放电,低的加电
PL8是一直监控各电池平衡的(除非电池本身比较差了,PL8会非常小的电流充),保证各个电芯都是同电压一起充到4.2
并没有绝对的好,绝对的差,自己决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08, 平衡性能完全没有问题,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并充”。所谓的“并充”不但没有意义而且实质上是不合格 ...

求解释 “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并充”。所谓的“并充”不但没有意义而且实质上是不合格”

网友:
308平衡挺准的  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中哪个是哪个,无所谓的,都是好充电器
并充没有啥不好的,pl8使用快3年了,最多的时候6块6s1200电池并 ...

任何的平衡模式都不存在对电池放电的问题,电压的波动是测量端的波动,电池始终是充电或者不充电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解释 “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并充”。所谓的“并充”不但没有意义而且实质上是不合格”

具体的我哪天开个帖子写吧,简单说说。
首先呢,从便携dvd,笔记本电脑到特斯拉的充电都是串充的。市售的电子产品都是用的串充。

串充的方式没有任何不妥,它的名声毁在假冒B6的手上,其实同等精度条件下串充成本要高一点。电池充电的时候可能不平衡,通过放电电阻进行平衡,此时整个电池组仍然在充电,平衡电阻分流只是使得某节电芯的充电电流小于总电流,如果这节电芯已经充满,那么经过这节电芯的电流全部从放电电阻流过,这节电池就不再充电,但是也不会放电。用合格的元件,串充不会有平衡性能不好的问题。对于单节电芯来说,充电的电压电流曲线与单独充这一节电池的电压电流曲线并不会有多少差别。

所谓并充,从平衡头流过很大电流。首先,平衡头有大电流就会导致导线上有压降,用精度再高的元件都不能解决这个误差。想正确检测电池电压只能通过暂时停充来检测。
为什么不合格,因为平衡头是xh端子,这个接头的设计容量只有3A,只要是超过3A的“并充”充电器一定不是合格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我哪天开个帖子写吧,简单说说。
首先呢,从便携dvd,笔记本电脑到特斯拉的充电都是串充的。市售 ...

好像大功率充电器都是串充吧,308,pl8,720,4010并充方式的只有A6 A9 BC1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中哪个是哪个,无所谓的,都是好充电器
并充没有啥不好的,pl8使用快3年了,最多的时候6块6s1200电池并 ...

哈哈,那好办了,论斤称,基本同样价钱选质量大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我哪天开个帖子写吧,简单说说。
首先呢,从便携dvd,笔记本电脑到特斯拉的充电都是串充的。市售 ...

讲解专业详细,新人有福了!但这两个充电器的算法好像确实不太一样,一直不求甚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我哪天开个帖子写吧,简单说说。
首先呢,从便携dvd,笔记本电脑到特斯拉的充电都是串充的。市售 ...

谢谢解答,期待详细开贴讲

网友:
LZ,抛开产品性能半斤八两不谈,PL系列保修需要3-6个月,还要自掏运费,你仔细斟酌

网友:
强烈建议不用并充板

网友(2016-08-04):
你造吗?308在同步模式下,充电电流能达到50A,比PL8快多了

网友D:
如果是4S以上电池,选功率/价格高的。如果是4S以下电池选电流/价格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