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起飞抖请教

楼主(2016-04-14):
各位大神,naze32 qav250机架,银燕12A电调,银燕2204
电机
为啥起飞就狂抖,CF软件,默认参数

网友A:
减小P值 慢慢减 减到不抖为止再加一点

网友B:
要调整PID,看这个帖子吧,我就是跟着个帖子学的 讲的很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0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