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调试遇到问题,motors界面电机不转,保存设置后又自动启动,无法解锁

楼主(2016-04-14):
退魔好久了,平时主要玩玩具四轴,最近心血来潮,想要装个180穿越,昨天试着调试了一下naze32 6dof,碰到个很严重的问题--无法解锁!接收机那个界面通道都正常,设置的aux1和aux2也有反应, 但是在电机那个界面怎么调都无法使电机启动,奇怪的是我在configuration这个界面随便改动一个配置,点击save and reboot之后,电调马上开始beep beep beep,然后电机自己就开始转,动遥控器油门也没有反应,但是在receiver里面能看到各个通道的指示条有相应的变化,只能拔掉电池才会停转。后来我试了下,左边的那些菜单(LED strip, configuration,modes等等)里面不改动任何设置,只是点击save,电机就会自动转,即使是我已经设置了解锁之后电机不转!

飞控是naze32 6dof rev5, 遥控器是淘宝上改过的devo 7e,接收机是s603,电机是银燕MT2204,电调是支持oneshot 125的银燕blHELI 12a,oneshot 125开启和关闭我也试过,没什么区别,顺便说下,遥控器油门最低只能打到1137,Minimum throttle那里设置过比1137更高和更低的值,也没什么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好像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只有求助万能的论坛了,谢谢大家!

网友:
在遥控器里的舵角设置里 把最小油门 比例调整下  调整的时候 油门最底看软件里的油门通道值 ,调整的略低一些 先这样试试。

楼主:
没有找到这个设置,控是Devo 7e,刷的M固件

楼主:
我重新刷了下固件,清除了原先的设置,现在电机不会保持设置后自己转动了,但是还是没办法解锁

楼主:
好的,看了,不过控上面没有设置油门行程的

网友:
你刷老版本的固件试试,10的或者09版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先遥控器油门拉到最低的时候throttle的数值是1137,后面我在遥控器里微调了一下,使得油门最低的时候这个数值是1072(反正就是接近1000就可以了),然后就能通过三段开关解锁了。至于摇杆解锁还是没弄好,不过也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