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无人机炸机、坠机等事故怎么破?

楼主(2016-04-14):
如题,无人机作为新兴市场,发展势头非常好。但其安全和监管似乎还没有一个标准和定论。

现有如下疑问:
1、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baozha、坠落,是如何造成的呢?
2、无人机操作不当就堪称“血滴子”,在操作上应该如何让新手入门?
3、哪个厂家出的事故最多?有什么改善措施?
4、当下或未来的技术条件,能否确保无人机安全平稳地运行呢?

网友A:
无人机指的是啥?美国的掠食者?还是大疆精灵???还是玩具四轴!?现在乱了我也搞不清了!!你直接说啥飞机就行也好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指的是啥?美国的掠食者?还是大疆精灵???还是玩具四轴!?现在乱了我也搞不清了!!你直接说啥飞 ...

大疆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指的是啥?美国的掠食者?还是大疆精灵???还是玩具四轴!?现在乱了我也搞不清了!!你直接说啥飞 ...

无人机是统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指的是啥?美国的掠食者?还是大疆精灵???还是玩具四轴!?现在乱了我也搞不清了!!你直接说啥飞 ...

个人理解是统称吧

网友:
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个人认为目前飞控的可靠性应该比以前好很多但还有相当高的故障率(对于天上飞的东西而言,千分之一都算高的)

1、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baozha、坠落,是如何造成的呢?
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玩过自组航模就知道到处是坑,比如电池的问题,接头的问题,机架的问题,焊接的问题,飞控的问题,GPS的问题,电机的问题,桨的问题,操控的问题,甚至遥控通道的问题(亲眼见到一个哥们飞完一个飞机飞另外一个,忘记左右通道设置反向了,拉起来不到2秒直接180度栽下来),每一个坚持下来的航模玩家都几乎是一路炸鸡炸过来的,再小心再谨慎都会因为一点不注意而炸鸡丢失,就算什么都注意到了,还有“意外”这个词,飞机在空中,一旦遇到意外,什么下场,想想也知道了。
个人认为,目前现状下,如果不是发烧友,买DJI这类成品机能够避免非常多的坑,但仍然不可能百分百保证不炸鸡,另一方面成品机极大降低门槛导致小白太多,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吧。。
2、无人机操作不当就堪称“血滴子”,在操作上应该如何让新手入门?
血滴子夸张了,相当于高空坠物吧,危险性更大一点;操作上现在模拟器也很多,新手最好还是找个老手带,因为还是上面说的,坑太多了,自己摸索不炸几次根本就不会理解。。。

3、哪个厂家出的事故最多?有什么改善措施?
……

4、当下或未来的技术条件,能否确保无人机安全平稳地运行呢?
目前技术条件应该是冗余配置相对而言比较能保证安全,比如双子星双飞控,八旋翼动力等,但是一般人也没这个条件去上,而且上了这些也不是说一定不会炸鸡,比如自己作死的什么配置都没用,投入回报比太低;以后技术会发展,但是个人认为几十年内,只要是天上飞的,就不可能保证永不炸鸡,只能是飞手自己万分注意+系统冗余来最大降低炸鸡率

网友:
不炸鸡不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