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固定位自动对刀仪的使用(小白专用,老鸟自动忽略)

楼主(2016-04-14):
订雕刻机的时候选加了个对刀仪,但自己是纯粹的小白,完全不知道如何使用。花了几天时间网上找资料,请教高人等各种折腾,最后发现是界面文件不对,输入框DRO号和对刀脚本不匹配。最后总算勉强搞定,顺便写个详细过程以便以后跟我一样的完全小白少许折腾。至于界面文件就是网上下载的林大夫的文件,随后会附上。

网上的Z对刀脚本需要稍微改动下才适合固定位对刀仪的使用,由于对刀仪是固定安装在机床某个位置,所以第一步需要将主轴定位到对刀器正上方某个位置,并记录这个位置的机床坐标值以便以后每次对刀机器会自动走到该位置。

方法很简单:
1、首先mach3下点返回机床原点,
2、然后移动刀头到对刀器正上方合适的位置(根据自己机器Z行程和刀长短决定一个恰当的位置)
3、然后MACH3下点亮机床坐标灯,记录下参数窗口中XYZ值,这些值将用于脚本的改写。
4、记录好数字后务必再点下机床坐标按钮关闭机床坐标灯

以上示意图 A为机床原点位置,B为固定对刀仪正上方某个合适位置,每次换刀后点对刀按钮,机器会自动先走到这个位置开始对刀。

接下来就是修改对刀脚本,如何调出脚本看后面的视频

贴上适合我机器的脚本(代码中★★★★★标注是需要自己根据自己机床和实际情况修改和注意的地方):

===================================================================

Code "G4 P1"                             '暂停1秒
Code "G91 G28 Z0"                 'Z返回机床原点Z0
Code "G91 G28 X0 Y0"            'XY返回机床原点X0 Y0
Code "G4 P1"                            '暂停1秒
Code "G90"
Code "G01 G53 X-17.345 Y-2.7025 Z-20 F1000"           '机床坐标系下进入对刀仪上方安全位置坐标(★★★★★根据自己机床固定对刀仪的机床坐标填写,千万别照着我这个填★★★★★
Code "G54"
'Rem        Probe Down by PEU (Based on Erniebro Work)
FeedCurrent = GetOemDRO(818)                               '保存当前进给设置
ZCurrent = GetDro(2)
Code "G4 P1"                                                              '暂停 1 秒
Code "F100"                                                              '给进速度 100 MM/MIN
GageH = GetOEMDRO (1002)
Rem        Probe Down by PEU (Based On Erniebro Work)
FeedCurrent = GetOemDRO(818)                              '取出当前给进率
ZCurrent = GetOemDro(802)                                    '取出当前Z高度
Code "G4 P1"                                                             '暂停 1 秒
Code "F100"                                                             '给进速度 100 MM/MIN
GageH = GetUserDRO(1152)                                    '从MACH3对刀界面输入框中取出工件原点平面与对刀面高度差参数(★★★★★MACH3界面中对刀下方的参数填入框输入数据★★★★★
ZNew = ZCurrent - 30         '
Code "G31 Z" &ZNew
While IsMoving()                                                     '循环等待探针事件触发(触发后停止下降)
Wend
Call SetDro (2,GageH)                                             '停止后设置Z的高度设为工件原点平面与对刀面高度差
FinalMove = GageH * 1
Code  "G0 Z" &FinalMove
Code  "G0 Z" &25                                                   'Z轴上抬至工件原点平面上方的高度(★★★★★
Code "F" &FeedCurrent                                           '恢复原有进给设置

===================================================================

第一处★★★★★标注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

第二处★★★★★标注比较重要,假设平常加工大多情况下均以工件毛坯的上表面为工件原点平面,而工件高度可能高于和低于对刀仪的对刀表面两种情况,下面分别就这两种情况图示说明下

a 值就是我们需要在MACH3界面填写的高度差参数,当工件高于对刀仪填写负数,低于对刀仪填写正数

就填写在这个地方,例如我工件上表面低于对刀器10MM,这里我就填写-10,填写完后记着按回车确认。至于a值的测量后面视频会提到。

第三处★★★★★标注也比较重要,H若设置不妥当,对刀后要么超出Z行程,要么继续向对刀仪扎下去直至对刀仪行程保护被触发急停。
通常当工件低于对刀器平面时,这个值H需大于高度差a, 大个10MM就差不多了;
当工件高于对刀器平面时,这个值随便设置一个比0大的就可以了,比如10MM;

若你机器Z行程范围大,直接将这个值设置成对刀仪高度值即可。我的机器Z行程有限不得不分情况设置,稍显麻烦。

===================================================================
下面是实际加工的一个对刀使用步骤视频:

1、夹装材料后先进行分中(因为我工件原点设置在毛坯顶面中心位置),分中后XY清零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zNDAyMzE1Mg==.html

2、测量高度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a值。测量前先将对刀脚本里面的H改为10,然后MACH3界面高度差填写0,然后点自动对刀。对刀完毕后返回原点,此时刀尖与对刀仪顶面处于同一平面。然后慢慢放下Z轴使刀尖刚好与工件零点平面接触。记录下现在Z轴读数,这个就是高度差值,照着填写后再Z清零,同时在脚本里修改合适的H值。后续加工换刀就无需再设置什么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zNDAyMzE1Ng==.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zNDAzNjA1Mg==.html
--------------------------------------------------------------------------------------------------------------

3、用第一把刀加工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zNDAzNTQ4NA==.html

4、换第二把刀并对刀后返回原点准备第二道加工工序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zNDAzMjYxNg==.html

5、开始第二道加工工序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zNDAyMzEyNA==.html

网友(2016-06-15):
您好 你那个对刀的铝块哪里买的,能否告知 谢谢

网友:
楼主的雕刻机不错,我的落灰好几年了,看着天凉点翻出来在玩玩

网友(2018-10-19):
请问mach3的dro号怎么查,能不能为mach3增加按钮

网友:
楼主这样做有点烦,倒不如直接用对刀块放在工件上方便,

网友:
视频看不了了

网友(2018-12-05):
这个mach3是什么哪个版本?我的怎么没有对刀那个界面?

网友(2019-03-07):
您好,请教,这个mach3分中是不是也要写脚本呀,还是就用对刀块分中呀??谢谢

网友:
学习中的小白,受教了。

网友(2021-12-12):
厉害,谢谢
来自微站

网友:
最重要的视频看不了   好烦

网友:
对刀没有使用过,不懂,但是对MACH3中的机器坐标探索过,有一点体会,在菜单栏里有一项--夹具,打开后在里面可以设置数据,只要数据合适,程序开始先抬升再走到机器坐标的0点,再走到工件的预订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