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好赢50AV3电调跟富丽原厂马达启动问题

楼主(2016-04-14):
富丽这款马达比我之前用的花牌 感觉用手去转动一下,它是比较硬的,这是什么原因,然后马达启动也算正常,但是推油门推到比较高的点位上,然后收油门下回,然后马上又推上去,马达就不是马上转动,而是很慢的 要等2-3秒才可以转动起来?是电调设定问题吗?我好想是设定了定速关闭模式的?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说明电机磁铁磁性好,电调设置的柔和启动

网友A:
将电调的“飞行模式”改成“飞机/固定翼模式”就行了,电调出厂默认为“直升机定速(精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调的“飞行模式”改成“飞机/固定翼模式”就行了,电调出厂默认为“直升机定速(精灵)模式”

亲 我是飞450的 改成固定翼模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 我是飞450的 改成固定翼模式吗?

飞450电直的话就要缓启动的。不要改为固定翼模式的。
你要是不飞定速跑油门曲线的话就选“直升机定速关闭模式”,油门大于5%就缓启动。

如果飞定速就要改为直升机定速模式,包括精灵和存储模式,油门高于40%才缓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