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V4-120A上身KDS5.5任你操!啪啪啪!

楼主(2016-04-14):
     上周入手好盈铂金V4-120A,由于天气原因,装机后一直未能试飞与大家分享,昨天终于有机会试飞了,感觉暴爽。
   有飞过KDS5.5的朋友应该感觉到,KDS5.5这机型有点重,装个5200/6S/40C,起飞重量就3.7KG,要暴力飞行对电机、电调、电池都是个很大的考验,目前5.5电机使用的主流还是KDS4020,我也不例外,这款电机不用多说,粗线绕制的电机能过更大电流散热好。无奈,这个级别可选择的LV电调不多,之前也只能选择了好盈V3-100A,应付一般飞行也是足够的,但本人手法不好,又经常做钟摆侧摆这类动作操得电调过流保护了几次,有一次还保护炸鸡了,飞得很不爽。因此也有打算改12S动力的念头了,之前炸鸡后都扔一边不想飞了。
    铂金V4-120A的到来,让我又有重操5.5的欲望了。果断修机换上新电调,试飞后发现这电调不仅定速功能强大,能承受更高的电流,而且温度还很低,飞5.5那么重的550级别电直都不用加散热风扇了,通过三合一设置卡还可以看到飞行时产生的最高电流/最低电压/最高温度/电气转速这些数据。上了V4-120A电调后才发现我的KDS5.5也可以无节操给螺距了,最适合天残手。搭配KDS4020,纳米5000/6S/40C动力澎湃输出,钟摆侧摆根本感觉不到掉转,那定速手感一个字就是爽!现在不用再担心电调输出过载了,担心的是电池放电能力了。
    V4比V3还多了很多人性化设置,都要通过三合一设置盒才能实现(提醒一下,手上没有设置合的朋友,购买V4系列电调必须买个设置盒哦,否则无法爽飞哦)。支持电机正反转输出设置,转换电机转向不用拔电机线了;支持BEC电压5-8伏微调,步进为0.1V(V3只有6.0/7.4/8.0固定三档不能微调),我的接收机是低压接收机,不敢设置太高电压,但又想发挥高压舵机的性能,我强行设置BEC电压到7.0伏,呵呵还好,接收机还正常工作;还有定速手感可调等等。有了这些功能就可以更方便玩家们调出最合适的飞行手感。
    自从装上好盈了V4-120A后,我的5.5终于可以无节操给螺距了,腰不酸腿不软,啪啪也有劲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电调过载保护了。

    下面是些开箱和装机的图片给大家分享下,这次独自飞行,飞行就视频无法提供了,望见谅。

厂家包装还是很用心的。

打开盒子,有没有高大上的感觉?至于你有没有,反正我感觉到了。哈哈!

跟V3-100A配件一样,都带有外置散热风扇,还有精美贴纸等。

原来装5.5用的V3-100A因为比较热加了风扇。

V4到手,准备安装换!换!换!

拆下V3,来个正面对比,散热器比100安大了很多,散热性能的确提高不少。飞行时温度不高,不用加散热风扇都可爽飞了。

电调的输入和输出线都有橡胶保护套与外壳隔开,以免使用过程中导线拉扯而造成外壳割伤线皮;两个电容大部分包裹在里面了。

再看背面,V4也多了几个安装的耳朵,安装固定电调更方便了,不用绑扎带那么难看了。

焊上XT150接头不为过吧,支持大电流,绝对不见议用XT60哦。这样也方便使用700的电池。

电调直接用螺丝固定在电子板上,其它电子设备也走的内线,这样好看多了。

天气不好,还下着毛毛雨,修好后只能悬停几下,看看飞机状态和调整各种参数。

以下是些爽飞后的数据:当天气温25摄氏度,电调工作不高,才68,看来散热风扇没是必要装了。

看到的电池最低工作电压。

无节操给螺距,瞬时电流还是很大的,V4-120A帮你扛住了。

这是电气转速,通过这个可以算出大桨转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欢迎拍砖!

网友:
用xt150会打火么

楼主:
6S是完全没问题的,700用高压的时候是会有点打火,其实也没事,只要快准狠!打火就会很小的。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接收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接收机呀?

国产名牌,,,天地飞

网友B:
刚测试120a v4飞570 24t齿,默认参数,没装风扇,没怎么暴力飞都保护了,可能因为改了1.6mm粗线电机的原因,看样子必须装风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测试120a v4飞570 24t齿,默认参数,没装风扇,没怎么暴力飞都保护了,可能因为改了1.6mm粗线电机的原因 ...

570会很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测试120a v4飞570 24t齿,默认参数,没装风扇,没怎么暴力飞都保护了,可能因为改了1.6mm粗线电机的原因 ...

没飞过570,不好说

网友:
无AV无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C:
570会很热么?

发热很大的,反正没有v4 60a飞380温度那么低

网友D:
肇庆的模友?你应该很久没有飞直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肇庆的模友?你应该很久没有飞直机了吧?

有啊,只不过很少在论坛泡,多数在各大QQ群里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只不过很少在论坛泡,多数在各大QQ群里泡!

看你在qq群里是很活跃。去年听你说要带小孩,把电池都出了,我以为你“禁 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刚测试120a v4飞570 24t齿,默认参数,没装风扇,没怎么暴力飞都保护了,可能因为改了1.6mm粗线电机的原因 ...

24T!请问你的马达是多少KV?我的550KV 12S,只用20T。

网友B:
引用 网友E:
24T!请问你的马达是多少KV?我的550KV 12S,只用20T。

我是12s 550kv改粗线改成1100kv左右,听说v4不错就改6s玩570,齿轮也换24t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570会很热么?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反正不用风扇我觉得不行

网友F: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有这个设置卡和好盈V3 100A,可以看电流吗?按哪个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有这个设置卡和好盈V3 100A,可以看电流吗?按哪个键

V3是看不了这些数据的

网友:
这电调贵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是12s 550kv改粗线改成1100kv左右,听说v4不错就改6s玩570,齿轮也换24t暴力。

12S 550KV,6S 1100KV,即电机转速相同。
而火星先生用20T,你用24T。估计会使电调工作在一个非常不舒服(效率不佳)的区域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2S 550KV,6S 1100KV,即电机转速相同。
而火星先生用20T,你用24T。估计会使电调工作在一个非常不舒服 ...

他是三桨呀,没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是三桨呀,没有可比性

转速我调和到两桨一样。

网友:
v4 120A用6s,不能用12s,v3 hv 100A可以用6s-12s

网友H:
瞬间最大电流232A?没看错吧,V4 120A 10秒最大电流只能到150A,瞬时电流能多出这么多,不用担心冒烟吗?

网友I:
同为天地飞,建议楼主单独用bec给接收机供电,这样就可以放心用高压bec供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为天地飞,建议楼主单独用bec给接收机供电,这样就可以放心用高压bec供舵机了。

是可以的,我的7.2上面就是2S锂聚直驱舵机,用个小bec降压给接收机用

网友:
好盈就那么回事,送出去的口碑肯定比买回来的口碑好!

网友J:
马达用多大的香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J:
马达用多大的香蕉头?

用那种新款的4瓣,4MM香蕉头,那种比花篮款过电流更大

网友(2016-06-14):
楼主还下来的电调出吗 请问你5.5上尾舵用的是什么的也是KDS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