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华科尔d7e遥控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6-04-14):
想问下各位,华科尔D7e短接电阻,调到150mw后,用2S电,配合rx601或者rx702接收机能控多远?请用过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A:
我拉距过400米,没问题,应该还能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拉距过400米,没问题,应该还能更远。

还能更远吗?

网友B:
你出了多少?幻想的事是不存在的!老是能控400米不失控,D7卖给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出了多少?幻想的事是不存在的!老是能控400米不失控,D7卖给谁

短接电阻,400轻轻松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接电阻,400轻轻松松

您用最大发射功率试用段时间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C:
短接电阻,150mW,梯田拉距1120米失控,控在高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用最大发射功率试用段时间就知道结果了

一直都是150mw,用了快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电阻,150mW,梯田拉距1120米失控,控在高处

什么接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是150mw,用了快一年了

好!祝您使用愉快。另如有科学的方法证明您通过短接电阻的方式达到了150mW的发射功率请一迸说出。
我曾经用过这个方法提升发射功率,但在施罗德综测仪的检测下,很遗憾,大约只有60mW到80mW之间,远远没有达到150mW,如您能做到,恳请告知所用的方法,造福坛内的朋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祝您使用愉快。另如有科学的方法证明您通过短接电阻的方式达到了150mW的发射功率请一迸说出。
我曾经 ...

我只是个使用者,没这专业。买的也是盘锦改好的,只不过用的时候一直开最大功率。目前用的是20块的山寨6100e接收,300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接受?

rx6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601

空中试过多远?

网友C:
没试过,没拿D7E飞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试过,没拿D7E飞远过

请教一下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教程很多,不要做伸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程很多,不要做伸手党

就是因为找不到给力的视频所以才问的

楼主:
向大伙报告一下目前的情况,d7e改过之后用2S供电,100uw,用山寨ar6100e接收机地面拉距40米。粗略计算,150mw有望拉距1600米,空中可以到2000米以上,感觉有点惊人。不知道大家的拉距大概多少

楼主:
还是上面的条件,同样的地方,换了华科尔rx601 ,地面拉距竟然达到了80米!!是不是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