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ks8910+舵机插接受无反应的问题

楼主(2016-04-14):
手里有个mks8910舵机,今天装机,给舵机通电回中立点,直接插到接受上,没有经过vbar,发现斜盘舵机打舵能动,锁尾完全不动,我把锁尾插到其他通道,也不动,我认为只要舵机通电,应该就能动。求知道的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
8910A+ 是窄频舵机,需要先设置好陀螺仪输出频率再接上,楼主快检查一下舵机是否烧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10A+ 是窄频舵机,需要先设置好陀螺仪输出频率再接上,楼主快检查一下舵机是否烧掉了吧

别吓我

网友:
嗯,窄频的插在宽频的通道上是有机会烧舵机的...

网友:
窄频舵机本来就不能直接连接收用

网友:
都没插v8    猪脑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