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现在城市里的信号干扰太厉害了

楼主(2016-04-14):
在不破解情况下飞个几十米图传就开始花屏了,换到32信道下选择一个好点的飞个200米也会有花屏,偶尔还会丢失信号黑屏,大家城里飞的小心点啊

网友:
都一样,我这里1M的图传用14的平板天线,飞出1公里就不行了

网友A:
几十米倒不至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米倒不至于吧

估计是干扰问题,破解32信道换了个信道情况好些了

网友B:
干扰太严重

网友:
你的图传肯定有问题

网友:
改平板天线

网友:
我的精灵4在广场上飞,100米远200米高转一会儿就说失联了,幸好自动返航了。

网友C:
那么多WIFI信号工作在2.4GHz和5.8GHz附近,再加上短波调频,对讲系统,通讯系统的无线信号当然干扰最大。。。

楼主(2016-06-02):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WIFI信号工作在2.4GHz和5.8GHz附近,再加上短波调频,对讲系统,通讯系统的无线信号当然干扰最大。。 ...

确实,郊外情况就好很多了,基本没什么干扰

网友:
城市里不仅有各种无线电干扰,还有高的楼大厦,对GPS,对飞手观察、甚至罗盘都有干扰。。城市里飞还是要小心小心
我不太喜欢在高楼秘籍的地区飞行,怕

网友:
我也觉得

网友:
请教一下悟:
922.7 至 927.7 MHz (日本版)
5.725 至 5.825 GHz (非日本版)
2.400 至 2.483 GHz
图传和遥控分别用哪一段啊,这么多,非日就是包括中国么?那就是遥控和图传有2个频段呢,还是遥控是2.4,图传是5.8,还是遥控是5.8,图传是2.4,还是遥控和图传都用,2.4和5.8?

两个频段是用一个天线吗?

网友:
城市里都是建筑物,人也多,然后现在家家都有WiFi这种无线信号,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飞机的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所以还是尽量少在人口密集区进行飞行。避免风险,以免酿成大祸,如果砸到人的话
可能就不是说赔偿那么简单了

网友D:
用破解信道的话,用21到23信道,效果要好些,不过也要看楼主的所在地点了,一些城市的无线电干扰是无解的。安全飞行是关键。

网友E:
我们以前在佛山三山港用1.2g还收到cctv你怕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