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f3a,FMS小F3a到手,固定翼少了好多人玩是吗?

楼主(2016-04-14):
大家好多都去玩穿越涡喷了,我还是对方便携带低电压的固定翼情有独钟~

等待了两天快递打电话来了,箱子还蛮大的,包装也可以,标准的飞机包装~满是欢喜~

马上装机,说说装机的感觉吧。飞机很容易装,没有什么难的地方,主要还是因为买的pnp套(怕装舵机麻烦)。但是发现这个飞机做工还是有很多要加强的,机头罩有个垫片歪的很厉害,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这个不属于大厂风范里面的吧。

最后问问谁飞过这台飞机?能不能和小生分享一下飞行经验啊?小生在此谢过了~

最后,附上几张照片,望轻拍

网友A:
可能好多大神级模友都潜水了....
我也买了架类似的3A仔,用来练习基本动作。
也不排除会装个90涵道电机上去飞高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好多大神级模友都潜水了....
我也买了架类似的3A仔,用来练习基本动作。
也不排除会装个90涵道电机上 ...

我飞的就是这个机型。 整体来说不错。起落架是个鸡肋。 只能说值这个价钱。 方向尾翼小了点。 动作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好多大神级模友都潜水了....
我也买了架类似的3A仔,用来练习基本动作。
也不排除会装个90涵道电机上 ...

河马兄还是坚持在固定翼模块活跃啊,帮助解答新人问题,以前都请教了你很多问题。现在你也上涡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的就是这个机型。 整体来说不错。起落架是个鸡肋。 只能说值这个价钱。 方向尾翼小了点。 动作不明显 ...

我装的时候也发现了,脚架的确偏软,怎么不选择飞机70f16 那种钢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河马兄还是坚持在固定翼模块活跃啊,帮助解答新人问题,以前都请教了你很多问题。现在你也上涡喷了?

我也算是持有涡喷了,但没有飞。现在涡喷门框低很多了,虽然我也飞120涵道,但我觉得自己技术还不够扎实,所以目前仍是90涵道为主。

网友C:
脚架软,速度快,有点贼,我是新手

网友D:
脚架还可以了,只要你能找到足够长的跑道,足够好的空域,降落没什么问题。尽量不要收光油门低空滑翔,遇到气流容易失速。副翼舵量刚开始调小点(或者设个大点的指数曲线)。降落时滑行距离可能较长,别撞到花花草草,更别撞到人,另外多买几个桨罩和桨。

网友D:
再给你转一个别人飞完该机的评价:

网友D:
  首次飞行,所有舵面大舵角都设置100%行程,EXP -30%(futaba),小舵角70%行程,EXP-20%,试飞后发现即使小舵角飞行副翼都过于灵敏,方向舵100%刚好够用。第二起落修改设置,升降舵不变,副翼小舵角改为行程50%,EXP -30%,方向舵取消小舵角。此时飞机比较舒服。      试飞课目:失速倒转,可以很飘亮的做出来,垂直爬升如果没有侧风可以不需要修正,轨迹平直。做倒转没有钟摆现象。                       殷麦曼, 能做,很容易。                       正筋斗,飞了3个连续筋斗,第一个和第二个轨迹基本可以重合,第三个开始有些后劲不足。筋斗半径大约20米。此机做筋斗如果遇到侧风会很难看。                       倒筋斗,就做了一个,能做,还算圆,比较吃力。                       古巴8字,很流畅,受侧风影像较大。                       眼镜蛇, 能做,不好看                       礼帽,能做,不好看。                       慢滚,能做,我的水平不行一圈就不到3秒,好坏不评价了                       四位横滚,能做,有些偏航。                       侧飞,至少可以保持50米不掉高度,但是会偏航。                       全速正飞,略微抬头                       全速倒飞,需要顶不少杆                       中油门平飞,撒开手飞机稳稳平飞 不偏航不掉高度                       降落,速度较一般练习机快,但拉飘容易,没有不良反应                       失速,平飞状态右侧机翼先下沉,此时补油打左副翼可以轻易改出。                       吊机,大舵角勉强可以吊住10几秒                       续航,2700的电池飞8分钟后单片电压在3.8V之上,2200电池飞8分钟应该刚好 以上测试受我自己飞行技术限制主观性很强,各位仅作参考。           作为一个30级的特技练习机(不和大飞机比)          此机优点:直接使用3S2200级别电池飞行成本低,更换电池方便,做特技时感觉机体刚性足够,没有任何影响动作准确性的变形发生。安装容易。          此机缺点:钢丝起落架刚性不好,粗糙柏油路面降落不停震动,能换铝板的就好了。比例关系,感觉这个飞机小翼展有些短,滚转过于灵敏。 结论,性能不要和大3A比,操纵性不要和上单翼练习机比,价钱不要和飘飘机比,也不能飞3D,不过这绝对是一架不错的低成本特技练习机。

网友E:
耐炸,头重,脚软,费桨,好飞,可飘降。很羡慕身后的涵道,买了一架F16还没尝到涵道啥味就在紧张的首飞中秒炸,别折腾了还是老老实实,3A练动作吧。

网友:
控好刺眼

网友:
这机还算可以,就是起落架坑了点,降的重点就趴。真要玩3A还是阿波罗50练起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算是持有涡喷了,但没有飞。现在涡喷门框低很多了,虽然我也飞120涵道,但我觉得自己技术还不够扎实 ...

你的技术绝对可以啦,那么谦虚。估计是因为有120涵道不急着玩涡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软,速度快,有点贼,我是新手

速度和贼的问题好解决,就是腿软就是要命的。降落不好就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次飞行,所有舵面大舵角都设置100%行程,EXP -30%(futaba),小舵角70%行程,EXP-20%,试飞后发现即使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从中学到了很多,玩f3a还有很长的路子,希望我能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耐炸,头重,脚软,费桨,好飞,可飘降。很羡慕身后的涵道,买了一架F16还没尝到涵道啥味就在紧张的首飞中 ...

f16挺好飞的,不知道你的是多少涵道的f16呢?我是飞涵道飞累了就想找个轻便的~后面那台不是涵道噢,是涡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