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铂金160A V4电调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6-04-14):
1、事件起因:我的新好盈铂金160A V4怎么没有缓启动呢?我的搭配:雷虎E700,MB,Fu R6208,Fu的BLS275斜盘/276尾舵,天蝎星4235-520kv,好盈160 V4。
2、事件经过: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前天首飞成功!但是前天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油门轻轻推到起步大小电机就突然起步,以至于大桨被甩歪、机尾被甩歪掉,当时没太在意毕竟是飞机首飞我还以为是设置问题。
       然后昨天鼓捣了一整天就是在研究这个问题,发现确实是电调有“问题”,这个好盈铂金160A V4,没有常规功能下的缓启动。它有四个工作模式:固定翼、直升机线性、直升机定速精灵、直升机定速存储。我飞的是直升机,当然是工作在直升机模式了。在线性模式下,油门推到5%左右电机没有缓冲瞬间起步,以至于飞机甩尾(机尾猛向右甩)、甩桨,不得不在大桨转速上去以后打方向再把机尾修回来,这恐怕就不对了吧?没听说过哪个直升机电调是这样的。我的450L上用的好盈铂金50A V3都能正常缓启动而且不是定速模式是普通模式,这个160A V4为什么不能?
       然而设置到两个定速模式,缓启动就莫名其妙地有了,而且电机起步过程非常平缓,平缓到你喜欢得不得了。
       昨天刚开始以为是电调和MB不兼容,因为我的系统在Fu 的 Bus模式下工作,于是干脆把电调线拔下插到接收机第三通道,问题依旧;以为是电机驱动频率、进角设置不对,然后又调了n多组频率和进角,问题依旧;以为是油门没有校准好,完全按照说明书重新校准了油门行程,问题依旧;以为是遥控里的油门曲线设置不对,又重新设置了油门曲线,问题依旧;以为是电调程序版本有问题,于是升级了最新版本,问题依旧。。。搞到这一步我实在是没辙了。。。第一次买这么贵的东西,唉。。。我的退伍费呀。。。

3、问题分析:
经过多方面请教和咨询,同时也与好盈厂家取得了联系,遇到这个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此电调在产品设计时就侧重定速功能,而我在购买之前没有仔细研究明白,因此铂金160A V4在直升机线性工作模式下只能“比较柔和”(按照说明书)地启动,而这个柔和程度还不足以平缓以至于用在700级直升机上会甩尾甩桨,我是刚刚油改电,电调定速模式对于我来说还不太适应。但是这个电调我很喜欢,我本人就是学工科的,它的工业设计非常好,三明治结构的微机控制部分+开关式BEC+MOS阵列三块电路板相互独立叠放,铝制外壳精致、散热效果钢钢的,以及强大的功能。。。

4、整改方案:
在与部分模友和厂家沟通后,我决定:一是改改老习惯开始学习电直的定速飞行;二是积极与模友、厂家沟通潜心学习;三是经过与厂家沟通后了解到厂方亦正在改进相关代码,静候佳音;四是暂时减少雷虎E700的飞行场次以降低手感不熟悉带来的潜在事故率;五是利用450L搭载的好盈50A V3尽快习惯电直的定速飞行。

2016年5月17日修改此帖补充内容如下:
关于好盈160V4电调直升机线性模式下没有缓启动问题后续事宜:
最初写此帖发生于4月份,昨日(5月16)好盈厂家技术部特意于客服QQ上留言提醒有固件升级并发来附件,遂立刻下载升级4002版本固件,于是设定卡接上电调调参多了一项“start power”,通过调节此项设置后,起飞时电机起步比以前平滑很多,再也不会甩尾了!在此特别感谢厂家不断的努力与改正。另外刚上论坛又获悉有模友遇到BEC瞬间压降过大导致飞机仪器掉电重启和过流保护等的问题,作为好盈160的用户在此深表关注,虽然目前我没有遇到此问题,但不代表将来不会遇到,毕竟直升机上升到这个尺寸和级别已然是一台杀人机器,毕竟直升机上升到这个级别和尺寸炸机成本已经很高昂,在此深表关注。好的产品希望它越做越好。

网友:
ding顶
敢于吃螃蟹

网友A:
建议使用定速模式,哪怕只是转速调低点,飞悬停和航线。

网友B:
好盈急于推出新产品 。之前测试的人都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还是定速吧。

网友C:
楼主 你不要用直升机线性模式 改用精灵定速或存储定速 就可以解决启动推油甩尾的问题   v4一定不能用直升机线性模式  用了 一定甩尾

楼主:
唉。。。主要是刚刚油改电,对大电直不太了解,就匆匆作了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定速模式,哪怕只是转速调低点,飞悬停和航线。

嗯嗯~正在学习电直的定速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急于推出新产品 。之前测试的人都没有发现问题。。。。。

对呀。他们测试的人都是高手,都直接用定速暴力飞行测试它的极限性能,忽略了它的基础功能。。。

楼主:
唉。。。主要是第一次买这么贵的东西。。。

楼主:
恩恩!这就学习用定速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不要用直升机线性模式 改用精灵定速或存储定速 就可以解决启动推油甩尾的问题   v4一定不能用直升机 ...

谢谢回复。我遇到的正是这个问题。可是我450L上用的铂金50A V3就工作在线性模式,就没有起步甩尾甩桨的问题,启动过程很平滑。

网友D:
楼主飞油机不用定速吗?
个人感觉现在飞直升机基本都用定速飞了,而且现在的各大电调品牌都是极力的宣传电调的定速功能多么多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飞油机不用定速吗?
个人感觉现在飞直升机基本都用定速飞了,而且现在的各大电调品牌都是极力的宣传电 ...

嗯嗯!以前飞油直没有用过独立的定速器。一直是用深V曲线飞的。后来买了电直也一直是以前的老习惯,只不过改成了浅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遇到的正是这个问题。可是我450L上用的铂金50A V3就工作在线性模式,就没有起步甩尾甩桨的问 ...

V3 50A相对来说是个好电调,各方面比较平衡(除了定速方面差点,缓启不是很舒服),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也没有V4 60A出现的这个直升机线性模式推油甩尾的问题,所以个人建议,老实用V3 50A,别用V4 60A

另外,最好别用V4 60A,V4 60A除了直升机线性模式推油甩尾这个问题以外,还有个飞起来后,猛推螺距,跑尾的问题,也是无解的,不管用精灵定速还是储存定速都一样,你也别怀疑是我舵机问题,我前前后后试过不下4种舵机,最垃圾的KST 515到亚拓DS525,FUTABA BLS255, JR ELG01,JR MP80G,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要认为我调机技术不行的话,我也没啥说的。

我的练习机是X3,改了标准舵机侧板,所以可以用标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3 50A相对来说是个好电调,各方面比较平衡(除了定速方面差点,缓启不是很舒服),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

你调机没问题,我可以作证

网友F:
大电直最好用定速,线性曲线设置不好容易烧电调

网友:
什么都不用调,买来直接飞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调机没问题,我可以作证

现在老了,调机技术也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3 50A相对来说是个好电调,各方面比较平衡(除了定速方面差点,缓启不是很舒服),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

谢谢回复。我出问题的是160A V4。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电直最好用定速,线性曲线设置不好容易烧电调

嗯嗯!谢谢指导。话说昨天飞450L的时候亚拓460MX电机居然在悬停的时候烧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G:
楼主理解有误吧?
我个人认为:直升机线性模式就应该是无缓起的纯线性模式,如果有缓起才是错了。
原因是:线性模式是专门给特殊用途做线性调速的,比如用无副翼系统的定速控制和纯手工控制等。
现在几乎只有极个别特殊用途的人才会不用定速器,楼主严重脱离现实了。
油动的主流也是5年前就普及了定速控制了,靠曲线控制的几乎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理解有误吧?
我个人认为:直升机线性模式就应该是无缓起的纯线性模式,如果有缓起才是错了。
原因是 ...

额。。。好吧。。。可即使用定速飞,我也习惯在悬停模式下起飞,可是这个电调在悬停模式下使用,油门就没有缓启动。

网友H:
7楼正解  其实你买130A就足够了  你的飞机和配置可以去比赛了

网友:
飞机下来用测试盒可测得电调温度,转速,还有一个是最底电压是什麽概念
飞机下来用测试盒可测得电调温度,转速,还有一个是最底电压是什麽概念

网友I:
请教各位
飞机落地用测试盒可测电调温度,转速。还有一个最低电压是什么概念?

网友J:
还好还好,不算坏消息,只是因为使用技巧上的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7楼正解  其实你买130A就足够了  你的飞机和配置可以去比赛了

是呀。。。配置太高我都舍不得飞了,都打算再买台550L做练习机。可是总是觉得好盈160线性模式没有缓启动太坑,坐等厂家更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好还好,不算坏消息,只是因为使用技巧上的问题而已。

唉。。。感觉产品在这点做的不够好,觉得很不爽,毕竟2500的东西,比一些进口品牌还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各位
飞机落地用测试盒可测电调温度,转速。还有一个最低电压是什么概念?

楼上你也用好盈160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坑,功能很强大,性能也一流,工业设计做的也很不错,可惜缓启动这个功能不是很完善。你说的那个功能,就是飞行过程中,电调的内置MCU单元会监测运行过程中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参数,然后将各个参数时域曲线的最值记录下来,等飞机落地后插上设定盒即可察看这些值,以提供给机主飞行中电调电机等的工作的极限状态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