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15级蓝头发动机出问题了,麻烦大家看看。

楼主(2016-04-14):
新的火头,燃油是网上seep牌子的10%的,能想到的毛病都检查了,就是出问题,问题如下,发动机带着热火头大小油门都没有事,一拔下点火器都熄火,快他妈被折磨疯了,买来一年了,开始弄弄都有问题,解决不了放那了,等现在天暖和了,想飞了,他妈又是问题,买这发动机时带买了四个热火头,两个os,两个no那种啥的也忘记了,现在就剩下这一个新的了,没飞一次天,火头都他妈用完了,这他妈是啥毛病啊,运气不好,买到次品了,益达模型买的发动机。缸压很棒啊。

网友A:
拔火头就息火?是富油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火头就息火?是富油了吧?

换火头吧

网友:
富油了吧?话说这启动器电源……

网友:
富油呀,一拔火頭,油太多把火弄滅了,不是火頭的問題,是油太多呀

調一下油針吧,

買過新的火頭吧,

网友:
你还是换个新火头试试吧

网友:
缸压大了,缸头加个垫片,再检查一下化油器,有可能漏气。

网友C:
百分十的硝基含量低了点,不好着火,换25%的能改善!还有油针要调好!具体怎么调论坛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分十的硝基含量低了点,不好着火,换25%的能改善!还有油针要调好!具体怎么调论坛搜索一下!

你说没调好吧,带着点火器,调的很好啊,大小油门都很好,就是一拔下熄火,拔下就熄火,如果去调,各种方法试了很多次,没有不熄火的。气的想砸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火头吧

火头都是新的,我能新的安装上,不行,再换新的,再拔掉熄火,再换新的,这是解决方案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没调好吧,带着点火器,调的很好啊,大小油门都很好,就是一拔下熄火,拔下就熄火,如果去调,各种方 ...

换25%的试试,最低也要15%的!

网友:
建议:1、检查发动机是否漏气,重点检查热火头头顶;2、可能是热火头的问题,换一个新热火头试试;3、调整压缩比。压缩比可能有点小,打开机器上缸盖,看是否有垫片,如果有可以逐步减少垫片试试;

网友D:
怠速熄火还是不管什么时候都熄火

网友:
燃油的话还是TOP吧,虽然容易生锈,但是使用还是靠谱的speed没有用过不做评价,如果不差钱直接C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怠速熄火还是不管什么时候都熄火

带着热火头启动着,大小油门都有,大油门拔掉也熄火,小门拔掉也熄火,说燃油事吧,旁边那个三叶61级的,用着这油,很棒,还一拔就着,大小油门反应速度,都可美,难道这15的买到次品了,快他妈受不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带着热火头启动着,大小油门都有,大油门拔掉也熄火,小门拔掉也熄火,说燃油事吧,旁边那个三叶61级的, ...

火头是新的话,按理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头是新的话,按理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就是新的,没有飞一次,都换三个了。

网友:
还是油针没调正确,太富油了,导致缸内温度太低,火头温度不够高,要带着电火头温度才够。把风门开到最大,慢慢调小点主油针,顺时针扭紧主油针,调到拿掉点火电不熄火,抬头向上不熄火。三叶的发动机不是最好,但也不差,不要怀疑发动机会那么易坏。

网友:
三叶9级的发动机都很好调呀,你肯定没调好,换os 8号火头

网友E:
拔掉点火器 熄火副油针富油了 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