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810s配什么电机好?

楼主(2016-04-15):
请教用过的朋友,飞跃的810S配动力,看上两款一个志赢4110加乐天40A电调。还有一个银燕呢4114。都是320kv。那个可靠性好。
可靠性是不是都不输大疆的产品。
这个是配置810可以飞多久。带微单。6S一万的电池。谢谢

网友A:
郎宇4110S,340kv,1555浆,6轴挂佳能5D2飞8分钟,(狮子10400ma双并联)电机微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郎宇4110S,340kv,1555浆,6轴挂佳能5D2飞8分钟,(狮子10400ma双并联)电机微热。

2万毫安。8分钟。是因为带5d比较费劲吗?

网友:
啊,说错了,是5200并联共计10400毫安。

网友A:
总重量6.85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重量6.85公斤。

哦吗还是不错的啊。不过带5D这是有分量。谢谢啦

网友:
无刷云台是自制的重量760克。

网友(2017-04-02):
我是810s机架 朗宇4115/400kv 1555桨 格式16000mah电池 负载1500克微单 也就15-18分钟 空机2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