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水平校准问题

楼主(2016-04-15):
六面可以 飞机中立位不行
如图

网友:
新手看不懂

网友A:
校准完了以后,飞控放好,拔掉数据线重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完了以后,飞控放好,拔掉数据线重新连接

试过 还是不行

网友:
换地面站
现在都没这一项了

网友:
校好了然后一飞固定偏一个方向?!看来也许飞控上的加速计焊偏了;
这种情况没有救,就算校正好了,飞2下就会自己偏离中位。
处理方式:退回去换一个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