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普及知识

楼主(2016-04-15):
3s  11.1v 2200mah  25c
     3s:3片电芯串联,
  11.1V: 3.7*3=11.1V
2200mah:电池容量
    25c:放电倍数为25c

关于电压:
3.7V并不是指电池充满电的时的电压,对于锂电来说,充满以后电压一般达到4.2V,
3s 11.V=3*3.7 满电后电压为:4.2*3=12.6V。
单片锂电芯的实际电压为2.75~4.2V,锂电上标的电容量是4.2V放电至2.75V所获得的电量。遥控航模锂电池必须保持在2.75~4.2V这个电压范围内使用。如航模锂电池电压低于3.7V就属于过度放电,低于2.75V则属于严重过度放电(这对电池造成的损害是致命的),此时锂电会膨胀,内部的化学液体会结晶,这些结晶有可能会刺穿内部结构层造成短路,甚至会让锂电电压变为零,那这块电池就废了,结晶也会让电池的容量和放电率大大下降,从而使电池的使用价值大打折扣,因此平时良好的使用习惯才是增加电池寿命的唯一的方法!航模锂电池电压高于4.2V属于过度充电,内部化学反应过于激烈,锂电会鼓气膨胀,若继续充电会燃烧甚至baozha。所以,无论是过放还是过充均会对锂电池产生毁灭性的伤害。因此我们建议用符合安全标准的正规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同时严禁对充电器进行私自改装,这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关于容量和放电倍数c
   电池的容量以mah(毫安时)为单位,放电率以C为单位。至于C数,简单的说。1C是指电池用1C的放电率放电可以持续工作1小时。例:2200mah容量的电池持续工作1小时,那么平均电流是2200ma,即2.2A,2.2A即是这个电池的1C.如果上面标称30C(虚标除外)。那么这个电池最大的放电流是2.2A*30=66A。这个电池在66A使用下就是安全的。66A=30C 理论上最大电流工作使用60/30=2分钟(总而言之,就是C数越小,电池最大电流放电时间就越长 所以买电池光看C数是不行的。C数小的电池放电也有可能比C数大的放电还要大,因为这里面和跟电池的容量也相关。也可以说大C数的电池生命力更强。如果用小C数的电池大电流放电的话电池几下就会报废。

关于充电:
一:充电电流:充电电流一般设0.5-1c之间。建议不要超过1c,注意单位是c 而不是a,例:2200mah的电池 1c=2.2A电流,也就是说充电电流不能高于2.2A。使用高于推荐电流充电将可能引起电池的充放电性能、机械性能和安全性能的问题,并可能导致发热或泄漏。
二:充电电压:充电电压不得超过规定的限制电压(4.20V/单体电池),4.25V为每只节充电电压的最高极限。(严禁采用直充充电,否则可能造成电芯过充电,用户由于错误使用电池产生的后果自负。
三:充电温度:电池必须在产品规格书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进行充电,否则电池易受损坏。当发现电池表面温度异常时(指电池表面温度超过50℃),应立即停止充电。

关于放电
一:放电电流:放电电流不得超过这块规定的最大放电电流(公式是“毫安数÷1000再乘以C数”,得出来的就是该电池极限放电的电流。),过大电流放电会导致容量剧减并导致电池过热膨胀。特别是玩大涵道模友们注意不要把电池抽得太猛,这样就算是不过放,电池的寿命(放电率,容量)也会明显下降的
二:放电温度:电池必须在规格书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内放电。当电池表面温度超过60℃时,要暂时停使用,直到电池冷却到室温为止。
三:过放电:过放电会对电池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所以放电时最好不得使单体电池的电压低于3.7V。

关于贮存
         电池应放置在阴凉的环境下贮存,长期存放电池时(超过3个月),建议置于温度为10-25℃且低温度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电池在长期贮存过程中每3个月充放电一次以保持电池活性,并保证每个电芯电压在3.85V范围内。

网友:
好样的得得得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