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T45首飞 小视频

楼主(2016-04-15):
配置  8S银河涵道 推力5.3推力 地上拉力4.5KG  电池 8S 5000电池 起飞重量4.1KG
时间 2分钟
速度:未知
飞行感受:动作比像真机要干净利索,速度也会快点。起飞易抢,降落简单。上手难度 1.5

网友A:
楼主,1.5是多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1.5是多难呢?

我不知道有多难啊。今天我们这边新手都可以飞了。而且是4级风飞。只是有一次降落要找高手降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有多难啊。今天我们这边新手都可以飞了。而且是4级风飞。只是有一次降落要找高手降落。

起落架重降怎么样?会不会变形?

网友B:
动作比像真机要干净利索,速度真快,花了多少米买的

网友C:
此机我属于早期用户,重,失速点较高,不抗风,降落时只要是前轮先着地,哪怕很平稳的下降都易出现弹跳的。
后来加了个三轴增稳陀螺好很多了。目前是出去飞的主力机型。外转子PNP版,最高速度测得164km/h
仅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作比像真机要干净利索,速度真快,花了多少米买的

空机1500 涵道950 电调599 7个银燕金属舵机3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机我属于早期用户,重,失速点较高,不抗风,降落时只要是前轮先着地,哪怕很平稳的下降都易出现弹跳的。 ...

我飞倒不会有失速感。除非个别人手势不好。重量的话相对于飞翼的15 16都差不多。降落带点油门 都是轻点着地 没有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重降怎么样?会不会变形?

我自己没重降过。要看怎么重降了。如果头着地速度又快 基本会歪掉。毕竟重量在那。像30CM高度平掉下来一般都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可能你技术好,或者比较适应这架飞机的特点。
我之前飞过不少涵道机,以飞普通涵道机的习惯飞这架T45,比较容易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