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150小机,尾巴起飞锁不住,求老鸟指教

楼主(2016-04-15):
情况如下:由于亚托150尾
电机
镀金插头断掉一个,原装插针44元那么小一套,感觉太贵,再说本人焊接技术垃圾,那么细的东西难度很大,然后
本人自己手工用普通
舵机
插针接上,结果那插针有点大了,然后暴力插入,正常试机尾舵机能转动。之后去试飞,就在快起飞的时候,尾巴就锁不住,直接快速自旋。
感觉可能是那个时候尾电机转速降低,导致尾巴锁不住,是顺时针自旋。
求老鸟指点

网友A:
油门用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用直线~
这小机油门直线会不会经常触发缓启动?还有,我之前就是这个油门曲线都没有问题。

网友B:
你這個問題,不應該從調試方面入手,
因為電機正常時,調試也是正常的,
你應該從焊接方面入手,你手工不好的話,找維修手機的幫你去焊,
省幾十元的配件小錢,換來大大的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