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发射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15):
前几天收了个老FF6发射机,卖家说是好的,到手成色确实不错,至少9新吧。但是通电测试发现问题,用自己手上ppm的136F做测试,晶体72.430,FF6调到ppm模式,测试发现舵机无反应,同样的晶体和接受机在4VF上没问题。FF6原控上是72.810晶体,估摸着晶体不兼容,于是找来一个72.810原装接受晶体,测试同样无反应,然后把810晶体换到4VF上,同样可用。现在没辙了,特向广大坛友们求助,先谢谢啦

补充:接收机侧面标识是lo-hi

网友A:
最好先用模拟器试一下PPM输出是否好的。

网友B:
F控貌似没有FF6吧 , FF7 我还用过 , 拍个发射及接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用模拟器试一下PPM输出是否好的。

手头没有模拟器啊,还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控貌似没有FF6吧 , FF7 我还用过 , 拍个发射及接收看看

就是T6XA

网友:
引用 网友B:
F控貌似没有FF6吧 , FF7 我还用过 , 拍个发射及接收看看

FF6是非常经典的控,老玩家都知道

网友:
我原来就用ff6,很经典,手感不错

网友C:
1     72 M 有些接收机分高频段和低分段 ,晶体要对应, 11-35号晶体为低频段(Low) 36-60号为高频段(High)
2     你得确认下用的接收晶体是一次变频还是二次变频的,即使频率相同两者也不通用。136F只能用一次变频的。
3     晶体分发射晶体(晶体上标着TX)和接收晶体(标着RX),不能搞混了。不过用过FM的一般都清楚,应该不会犯这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72 M 有些接收机分高频段和低分段 ,晶体要对应, 11-35号晶体为低频段(Low) 36-60号为高频 ...

感谢你的回复,首先晶体肯定是没问题的,都是一次变频晶体,然后请教一下接收机上标的lo-hi是什么意思,高低频段都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首先晶体肯定是没问题的,都是一次变频晶体,然后请教一下接收机上标的lo-hi是什么意思, ...

标有lo-hi  应该是高低频段都可以。

网友:
02年买了个ff6好像只有H版本的1800元。回来一试没有ccpm功能。唉,只能玩固定翼了。真正经典的是ff9

网友:
切换完模式要关机再开机设置才起作用,另外试试PCM可否?

楼主:
以上方法均尝试过了,还是搞不定,已经退回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