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上伟力原厂高频头,好使了

楼主(2016-04-15):
最近看到论坛的帖子,喜讯传来,D10加2500高频头可以支持s fhss协议了,也就意味着能飞120了,赶紧上网淘一个2500回来,一顿焊接,本来已经是加过一个24L01飞100s和80的,所以就没买三合一,搞定焊接后,刷最新的固件,对频,按照步骤,开控,飞机上电,红灯慢闪,按对频键,等待对频成功红灯长亮………,等好久,不亮,难道焊接有误?拆开,重检查一遍,没问题啊!而且遥控器里协议前面的星号也是去掉的,按理说没问题啊,咋办?查论坛,各处求问,模友说问过售后可能是频率偏差……怪不得以前看了帖有哥们用扶她吧对频有的110或者120主板可以,有的就不行,全看人品!我………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奔过,这也敢号称支持s fhss协议?人家有扶她吧买你个单机再点柱香才能对频吗?…痛苦的思考一下,求助于小机达人阿拉丁大,要不试试伟力原厂的高频头吧,反正我这也就飞飞小鸡,出门少带一个控,也省得换飞机换控麻烦,说干就干,一顿圈圈叉叉以后,对频成功啦!

楼主:
黄色的是网上买的2500做工比伟力原厂那个强一万倍,没福,用不上,还有一点,我开始是按照伟力控主板上对应的焊点接的,结果无法启动高频头,再次问候伟力,求助于阿拉丁后,才搞清楚,从天线那边开始往下依次是gnd vcc mosi sck miso scn

网友A:
d10真是神控啊

网友B:
你的原厂伟力高频头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原厂伟力高频头在哪买的???

控里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真是神控啊

主要devition那帮大哥牛掰,华控硬件也够牛

网友C:
CSN吧搞定了就好,要玩XK系列,扶他爸用户全看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CSN吧搞定了就好,要玩XK系列,扶他爸用户全看人品

呵呵,打错了

网友D:
都是坑那

网友E:
协议前面的星号如何去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协议前面的星号如何去掉啊?

遥控连电脑开u盘模式,在hardware文件里把你装好的高频头前面的分号去掉并且分配好位置,就是后面那个A13或者A14,具体要看你的高频头接到了哪个点上

网友B:
你的K110的控不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K110的控不就没用了??

本来也没个卵用,主要担心再买高频头也不一定所有伟力主板都能对频啊,用D10手感好,外出也不必带俩控

网友:
感谢楼猪的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這帖好,我之前怎麼會沒看到?
頂一個

网友:
牛叉,我说怎么会有原厂高频头呢,弄了半天原来是原厂控里拆出来的。

网友F:
这样我也可以玩伟力 K120  了 ,不需要买FUTABA遥控器了,真是好贴,之前怎么没看到这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我也可以玩伟力 K120  了 ,不需要买FUTABA遥控器了,真是好贴,之前怎么没看到这帖子

共同学习吧

网友:
模有一家亲

网友G(2016-07-15):
楼主还在吗,请问d7e能接吗,应该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在吗,请问d7e能接吗,应该怎么接

楼主还在,具体请参考论坛精华帖 让你的d7e升值一千元那个帖子,还有小鸡版的加装3合1高频头那个帖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楼主还在,具体请参考论坛精华帖 让你的d7e升值一千元那个帖子,还有小鸡版的加装3合1高频头那个帖子

嗯,看了但是还是不太明白怎么接线,能分享下具体点的接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看了但是还是不太明白怎么接线,能分享下具体点的接线吗

你要看了帖子,就大胆去试吧,帖子里图文都有啦,此贴一楼也说明了伟力高频头的各脚名称,你对照那个帖子里有一表格去焊接就好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看了帖子,就大胆去试吧,帖子里图文都有啦,此贴一楼也说明了伟力高频头的各脚名称,你对照那个帖子 ...

哈哈哈哈,经过几天摸索,终于焊接好,并成功对频,感谢楼主,太开心了

网友(2016-10-06):
求d10接2500的接线图

网友H(2016-12-15):
已经焊接好24L和7105的怎么焊接CC25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经焊接好24L和7105的怎么焊接CC2500?

看楼上地址那个帖子有焊点对照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楼上地址那个帖子有焊点对照图

焊接上后,三个都可以用?

网友H:
看到一段下面引号中的文字,不知道楼主刷支持微调频率的固件,最初焊接的那种高频头可以对频?

“需要注意,FRSKY 协议,如果使用中遇到不能对频或者遥控距离太近,这时需要手动修改偏移频率,方法
是:选择 FRSKY 协议之后,再按“ENT”键,进入对频参数设置,修改 FREQ-COURSE 这一项,默认数
值 0,一般的修改的时候,一次加上或者减去 5,直至达到正常的遥控距离。
同样的,FUTABA S-FHSS 协议,如果默认参数不能对频,刷机时请使用百度云盘中提供的支持微调频率
的固件,然后修改 FREQ-FINE 这一项,具体操作方法与 FRSKY 协议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一段下面引号中的文字,不知道楼主刷支持微调频率的固件,最初焊接的那种高频头可以对频?

“需要注 ...

我一直用原厂高频头,买的那个懒得再换了,不过微调应该能用,阿拉丁大神早就已经微调使用了,他现在就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CSN吧搞定了就好,要玩XK系列,扶他爸用户全看人品

C2500模块和D10的焊点怎么对应?一直没找到。

网友(2017-06-02):
引用 楼主:
楼主还在,具体请参考论坛精华帖 让你的d7e升值一千元那个帖子,还有小鸡版的加装3合1高频头那个帖子

鱼大大 d10加四合一高频头如何焊接 修改文件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1758

网友D:
有没有外接高频头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外接高频头卖?

不清楚啊,你要哪种高频头,给扶她把的好像有,驰远也有自家用的外置高频头,如果华控,还是内置方便

网友D:
华控内置,要刷机动手,不太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控内置,要刷机动手,不太敢

玩儿小鸡就是要焊啊焊啊焊啊焊……

网友D:
买了个多协议外置高频头,用在t8fg,可以爆艹1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多协议外置高频头,用在t8fg,可以爆艹120了

啥样子的,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样子的,有链接吗?

直接搜索多协议高频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也没个卵用,主要担心再买高频头也不一定所有伟力主板都能对频啊,用D10手感好,外出也不必带俩控

我的k110控摇杆坏了,楼主可转让尸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k110控摇杆坏了,楼主可转让尸体吗

早就给人了,话说整个d7e也不贵,手感好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早就给人了,话说整个d7e也不贵,手感好多了

手大控小,买过d7e转让了,现在很小飞这小鸡鸡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手大控小,买过d7e转让了,现在很小飞这小鸡鸡了。

我有个拆了高频头的,多少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有个拆了高频头的,多少收。

你就开个价吧,真的不好开价,也就废物利用。我的是负螺距电位器有点断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开个价吧,真的不好开价,也就废物利用。我的是负螺距电位器有点断信号。

二手一个80卖的掉,淘宝高频头加邮费40。我40包邮给你吧,看可以接受不。

网友J(2017-10-24):
引用 网友C:
CSN吧搞定了就好,要玩XK系列,扶他爸用户全看人品

阿拉丁前辈  我打算按照楼主的方法焊接了,再跟您确定一下焊点是否错误

网友J:
引用 网友J:
阿拉丁前辈  我打算按照楼主的方法焊接了,再跟您确定一下焊点是否错误

已经搞定了  d10可以飞120了 感谢阿拉丁    更要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已经搞定了  d10可以飞120了 感谢阿拉丁    更要感谢楼主

网友K:
引用 楼主:
早就给人了,话说整个d7e也不贵,手感好多了

请教D7E的手感比K110原机控好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D7E的手感比K110原机控好在哪里呢?

不是d7e有多好,是原厂控太垃圾

网友:
今天刚入手一个D7E,回来玩模拟器,先加A7105控911

网友:
看来玩小鸡鸡的都是电子高手!!

网友:
我加的是A7105控制伟力911

网友(2019-01-07):
鱼大神   阿拉丁大神    菜鸟需要你们!你们在哪里?可有其他联络方式?知道的鸟给说一下!小弟折腾的快不行了!

网友:
三合一 四合一 妥妥的啊

网友(2019-03-24):
我很幸运,看着资料改控成功。就是不会设置使用。楼上的各位都是大神,哪个老师给传授一下遥控器的使用方法

网友L(2020-10-02):
我把伟力 X6控里的高频头换楼主的方法焊接到华坑D7E里去了,有了s fhss协议,但感觉无论我调整精调和细调值,

网友L:
我按照楼主的方法把 伟力X6控里面高频头移植焊接到华坑D7E里了,有了s fhss协议,但是和伟力K124对频后,感觉我无论是调粗调值,还是调细调值 ,感觉K124的反应速度都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