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背推飞机推油低头的问题

楼主(2016-04-15):
  如题,  买的欧兰斯 757-4   电机座不能改变,装的2216 1400KV电机。  重心刚好。  不能往后走了。 忘后走就不好控制。 反扭力,失速那种感觉

网友A:
重心是一方面,推力线和风阻中心的关系也要协调好

网友:
我也刚刚组了这架机机

网友:
。。。。。。明明打了两段话,咋只发出去部分呢

楼主:
电机做是固定的,推力线不能改变啊,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是一方面,推力线和风阻中心的关系也要协调好

风阻中心,说得好。这个与推力线相对。
重心与升力中心相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做是固定的,推力线不能改变啊,我去

电机和固定座之间不能加垫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做是固定的,推力线不能改变啊,我去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想辙啊!

网友:
在电机座下面垫东西不就改变推力线了?(在下新手,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能指出)

网友:
动力太大了,所以低头严重了。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固定座之间不能加垫片?

那么背推的飞机 电机该往上翘呢,还是该往下呢?

网友C:
我也是这问题。上了两块3 s 电池压重心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问题。上了两块3 s 电池压重心就好啦

我的用的  4S  5000

网友:
我的沖浪者X8,加高電機座,朗宇X2216 1250KV,9吋槳,加油門會嚴重低頭,但是關油門就可以平飛。是推力線的問題嗎?到底是要將電機朝上還是朝下墊高?

网友D:
推力线一般调成朝上,因为加油后,速度增加升力变大,飞机会抬头,所以要给个向下的力,保证平飞……看你的情况却是相反,自己加垫片试一下吧,能平飞就好

网友:
调推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力线一般调成朝上,因为加油后,速度增加升力变大,飞机会抬头,所以要给个向下的力,保证平飞……看你的 ...

好的,試試看,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