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叠加信息显示乱码,求大师帮我看看

楼主(2016-04-16):
用的是F3飞控带OSD版的,昨天装得差不多的时候测试了一下OSD,但是叠加的是乱码加图像,看图,大师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使用前最好进OSD调参软件看一下工作状态,否则很难判断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前最好进OSD调参软件看一下工作状态,否则很难判断是如个环节出了问题。

噢噢,我都焊接了才发现的,之前没有测试

网友B:
看上去不属于人为原因,只要供电没问题,也许字库坏掉了。刷机试试如果可以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不属于人为原因,只要供电没问题,也许字库坏掉了。刷机试试如果可以的话。。。

噢噢好的,有没有刷机教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噢好的,有没有刷机教程

这飞控没用过,只要有USB端口一般都能刷机的,自己找找看

网友:
要刷字库, 可百度泡泡老师有关OSD的教程, 有字库下载连结

网友C:
可以重新刷一下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控没用过,只要有USB端口一般都能刷机的,自己找找看

噢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重新刷一下字库

找不到这飞控的刷字库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7231详细教程这里有

哪里?没有看到

网友C:
首先你要有个USB刷写器,然后给OSD刷下固件,然后刷完固打开OSD的调参界面,进行字库重新上传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有个USB刷写器,然后给OSD刷下固件,然后刷完固打开OSD的调参界面,进行字库重新上传和设置。

...

我飞控可以直接插USB刷,不用买刷写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飞控可以直接插USB刷,不用买刷写器吧?

反正原理都是一样的,想办法重新刷一下就好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飞控可以直接插USB刷,不用买刷写器吧?

要先短接OSDUP和3.3V的那个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原理都是一样的,想办法重新刷一下就好啦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先短接OSDUP和3.3V的那个跳线

短接是什么意思,是接上刷好了再取吗

网友(2016-12-21):
楼主你好,请问下你osd乱码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买了块mini osd 装好后也和你的一样出现了满屏幕的V。不知是哪的毛病。先谢谢了!

楼主:
刷osd固件

网友E(2017-03-09):
问下楼主 刷的什么版本的osd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