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剪刀下去,这个电机是不是就完蛋了

楼主(2016-04-16):
一开始发现焊接不上,仔细一看,剪得太深,是漆包线。。。。。这些线看似在一股里面,实际应该是不导通的,看来这个电机就这么完蛋了?

网友:
拿砂纸打磨,就好了

网友:
磨呗,真可怜。。。。。

网友:
把漆烧掉啊

网友:
我教你个办法,我也遇到过这情况,我是用杜邦头的针把它们分别夹住再一起上锡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
把线回开用打火机烧把漆烧掉就行了,注意别把铜线烧断了

网友:
一样的东西 我拿刀刮了刮 一起上锡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漆包线,把表面得漆弄了就可以了,

网友:
用电烙铁,把温度调到400度以上,用焊锡丝不停的堆积焊接就可以全镀上锡了,如果还不行你买一瓶脱漆剂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脱漆剂一般价格10-15元一瓶。

网友:
线头部浸在香蕉水里15秒,再上锡就好了

网友:
用小刀把漆刮掉,焊上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