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电机和桨如何搭配

楼主(2016-04-16):
大神求直升机桨和电机是怎么算出来如何搭配的,2332076105,谢谢大神,

网友A:
直机的桨和电机没固定翼那么复杂,看厂家的套机什么配置,你照着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的桨和电机没固定翼那么复杂,看厂家的套机什么配置,你照着买就行了。

我想自己琢磨下怎么配飞机
,能指教下么

网友:
直升机电池和电机的搭配相对更讲究些,举个例子,同样是450机子,无论你上什么电机都可以用325的桨。

网友:
楼上正解,多大飞机用多大桨,这个搭配是固定的,不用你研究。

网友B:
飞机的型号与桨的大小的搭配是不能改变的。其它的应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的型号与桨的大小的搭配是不能改变的。其它的应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谢谢大家,我去搜集下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去搜集下资料

嗯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的型号与桨的大小的搭配是不能改变的。其它的应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我想做固定螺距的直升机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固定螺距的直升机可以么

固定螺距那还是直升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固定螺距的直升机可以么

那就不是航模了,叫玩具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