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精灵3A 出现这个提示请马上返航降落!!

楼主(2016-04-16):
第一次出现电池功率限制时没当回事儿,因为我就想拍几张照片就行了,而且在视距内也不做剧烈动作。

第二次出现正在犹豫是不是要降落

随着第二次提示就要自动降落,差点掉河里

回来后我想着是不是电池没有升级呢,于是就给飞机,遥控器,电池全部升级了一下,第二天又去飞

还是同样结果

咨询了客服,让我给电池完全充放电   试一下
具体原因他也不知道,无语了。

大家小心吧。

楼主:
最新进展
大疆收到检测后免费维修

五一过后发回来了,最近测试没有出现问题,给大疆售后点赞!

说明一下,来回运费大疆负责,我没有花钱

网友:
我也经常出现功率受限这个提示 不知道是不是不让做激烈运动做的限制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池放电c数不够了

网友:
虚电应该也不是这样啊

网友B:
楼主用精灵3A拉过距吗?最远飞到过多远。

网友C:
我的3A是上月初刚买,那个时候经常出现这个提示,我根本不当回事,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我估计是电池温度低造成的。应为上月气温比较低,电池都是暖在怀里的,一般都是刚起飞的那两分钟出现这个提示,之后就不会提示了,到了四月之后气温升高后就没出现过这个提示。
楼主这个看飞行记录你应该是飞了一段时间后才有的提示吧,按道理电池温度应该上来了啊,楼主环境温度多少啊,还有电池现在什么状态,多少循环,多少寿命啊,是不是电池性能下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精灵3A拉过距吗?最远飞到过多远。

我拉过,市郊高度120m800米失控返航。山区我在山顶周围全无遮挡2KM失控返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拉过,市郊高度120m800米失控返航。山区我在山顶周围全无遮挡2KM失控返航

楼主是原装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原装天线?

全原装,什么都没动,什么都没加,听说加光盘有效果,不知道是不是,有机会试试去。

网友:
我飞机一点要悠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池放电c数不够了

我估计是电池芯片有问题了

让我完全充放电,我全部升级,然后完全充放电三次。今天早上飞还是这样,差点没落树上。上午已经把电池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精灵3A拉过距吗?最远飞到过多远。

在我这儿城区内飞,1180米失去图传,没有触发失控返航,我调转机头后图传恢复

今天早上我用好的电池在乡下飞了1300米,一切正常。再远没飞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3A是上月初刚买,那个时候经常出现这个提示,我根本不当回事,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我估计是电池温度低造 ...

那你要注意,冬天的时候我的也出现过。没当回事儿,也没有出问题。前段时间才出的问题。

我的电池我完全充放电几次后31个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要注意,冬天的时候我的也出现过。没当回事儿,也没有出问题。前段时间才出的问题。

我的电池我完 ...

是不是散热问题?

楼主:
不是吧??我发的截图还是前些天的呢,我这儿不热,起飞40多秒就提示,一分五十秒强制降落。我不觉得正常使用会过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发的截图还是前些天的呢,我这儿不热,起飞40多秒就提示,一分五十秒强制降落。我不觉得正常 ...

我觉的有可能,他提示的是电池功率问题,一般是检测机器内部温度的,精2散热就有问题,精3没改,精4就加了散热扇,问题是大疆飞控是监测温度的,所以才有预热一说,可见是受影响的,你检查下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有可能,他提示的是电池功率问题,一般是检测机器内部温度的,精2散热就有问题,精3没改,精4就加 ...

我有两块电池,另一块飞完一整块,也不会有提示的。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提示。但有问题的这块电池会有提示而且强制降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两块电池,另一块飞完一整块,也不会有提示的。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提示。但有问题的这块电池会有提示 ...

有对比的话,那就是电池板子问题了,返厂吧,应该可以免费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对比的话,那就是电池板子问题了,返厂吧,应该可以免费修

已经返了,今天给我回复免费维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返了,今天给我回复免费维修

他们负责来回运费还是一人一半?

网友E:
我比较任性,收到这个标志我也不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负责来回运费还是一人一半?

顺丰预约上门取件,不用出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比较任性,收到这个标志我也不降落

   你继续,我发这帖子只是给不任性的朋友提个醒。至于任性的,那就继续任性当没看到就好。祝愉快~~

网友F:
我现在是经常开机就死手机(华为s2),还经常导航点不刷新,而且还记着上次的地点。
前几天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自动降落,而且还没导航点,自动降在山林里,落地后是底朝天,还开了四五十分钟,地云台烧了。
由于没有导航点,找不着,在六百米外问了采茶女才找到,千辛万苦!
为了找机上午调了朋友另一台机,结果在山口找着被风吹走,也在六百米外找到,(幸有导航点,)。
千辛万苦!

网友G:
我有3块电池,2快没事儿,1块跟楼主说的一个毛病。我还以为到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是经常开机就死手机(华为s2),还经常导航点不刷新,而且还记着上次的地点。
前几天也出现了这种情 ...

那你真是悲剧,我的还好没有飞多远。我的电池发回大疆修去了,五一后就可以发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3块电池,2快没事儿,1块跟楼主说的一个毛病。我还以为到寿命了……

建议发回大疆检测一下

网友H:
兄弟承德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承德哪里的?

平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