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电调

楼主(2016-04-16):
银燕2204电机3S电求推荐个12到20A带BEC(不带的没搞太懂)的小电调放220机架上,谢谢大家!

网友:
银燕12a 带bec

网友:
我觉得最好要先搞懂再玩多轴

楼主:
带BEC的电调信号线是3条线,不带的是2条线,3条中间的红线是5V给飞控供电,直接插上就行了,不带的从带5V分电板上取正负极2根线插飞控上或有分电板带5VBB响的直接插飞控(接收机)供电,各位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
小蜜蜂、dys

网友:
小蜜蜂、dys      +1

网友:
萤火虫电调 32位处理器 支持m shot(以后f4飞控的最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