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背部减速板打开的角度,顺带收一个蓝翔螺杆起落架

楼主(2016-04-16):
求知背部减速板打开的角度,顺带收一个蓝翔螺杆起落架,主要用于背部减速板改装,也求大神指教安装和设置角度等,望热心模友指点和告知,谢谢!

楼主:
对,SU27,准备打造一架比较仿真的战机,白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SU27,准备打造一架比较仿真的战机,白板的。

我有装两架了,建议不要装,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装两架了,建议不要装,封死

网友B:
你搜SU27减速板的图片,然后自己那量角器量就行。
而且从图片看,这个减速板的角度是可以调节的,并不完全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SU27减速板的图片,然后自己那量角器量就行。
而且从图片看,这个减速板的角度是可以调节的,并不完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