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的X6控改外接电池

楼主(2016-04-16):
笔记本电脑里拆下来的电池,2600毫安,4节,焊成8.4V,5200毫安电池组,很经用。

网友:
我还是用电池算了。

网友:
这样改装有点丑。 干嘛不把电池装里面, 平衡头留在外面充电就行了嘛。

网友A:
脖子累不累?

楼主:
是重了不少,在底部加了一个挂钩,挂在腰部,所以还可以

网友:
丑+重
改一下电池仓,2块电芯串一下搞2S就能放电池仓里

网友:
为什么我感觉就用2700的6颗电池就很爽呀,2700的电池续航还是相当给力的

网友:
早就改了

网友:
我用一S加升压板的

网友:
   你們都誤解樓主了,

樓主其實就是想我們多做運動,

在玩遙控直升機的同時,

練練手臂,強身健體

网友(2016-09-09):
你这样还不如用干电池算了。。哎。。

网友:
搞二个电池不难,关键是这控没充电口,用起不方便

网友:
我可以改600毫安的2S电池,直接装在里面,电池仓原封不动,连续开2个小时没问题。多种接头可以选——2S平衡头、T头,JST头、杜邦2.54……

网友:
谁来搞个1S升压充电一体板,这玩意确实太费电了

网友(2016-10-26):
6节爱老婆飘过,续航也很给力滴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2016-11-28):
自己改个锂电就行了,用2S的就可以了,我在网上找到了这样的锂电池,大小正好 ,还没有到手呢,原装的电池盒都不用动手术的,是2000MAH的,应该足够了。就是不知道那个插头用什么的好,一是考虑充电时方便,不用什么转换头,二是这个插头还好买

网友:
外挂式,实用,但是不好看啊